求助航嘉多核DH6

楼主(2015-01-11):
航嘉多核DH6电源,测+5V,3.3V,+12V,5VSB电压都正常,唯有-12V电压低至-10.2V,滤波电容16V220uf正常,请教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没关系可以使用,可以更换二极管试试

网友A:
三个整流管,一个220uf电容,一个电感,都换了 ,几个电阻测量没问题,就差大水泡了,虽说不影响使用,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整流管,一个220uf电容,一个电感,都换了 ,几个电阻测量没问题,就差大水泡了,虽说不影响使用,就是 ...

加220欧姆的负载看看

网友:
一般能正常使用,在带负载时,通常会低致正常的-12V和-11.3V之间

网友:
负电压的要带负载才能是正常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