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 MBX-109 解密方法

楼主(2015-01-11):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个SONY MBX-109要解BIOS密码 我刷了BIOS 密码还是有,请高手帮忙看看怎么解密

网友A:
有几个bios?要是双bios的是不是在另一个bios里?

网友B:
索尼笔记本应该有密码芯片的吧 就在南桥附近 以24C为开头的 楼主不妨找一找再刷试一下

网友C:
老机器,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bios?要是双bios的是不是在另一个bios里?

1个BIOS芯片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有密码芯片。

网友:
仔细看看应有密码芯片

网友:
这些客户闲的没事啊设什么BIOS密码啊

网友:
一般是24N08那个密码芯片,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笔记本应该有密码芯片的吧 就在南桥附近 以24C为开头的 楼主不妨找一找再刷试一下

这个24开头的我找了好久了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没遇到过

迅驰的CPU,很老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有密码芯片。

我找了整个主板也没找到那个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