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遇到鬼了 求解救!!

楼主(2015-01-11):
前几天接到一台戴尔M5010AMD独显不亮机也不报警 裸板接电源电流跳变到2.8 2.9不亮机  感觉电流高 于是换了个双核CPU 电流跳到2.1左右 亮机了 他原来CPU是4核的  通知客户换CPU 客户同意就放在那里干别的活了  今天打算给装起来 TMD又不亮了 电流跳变也正常 到2.2左右 始终不亮机 外接也不亮  到底是神马情况!!坑死人了  知道的大神说说 和休眠有关系吗。。??大家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
顶起来的 别沉了

网友A:
CPU座很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很有可能虚焊了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 跑马应该算正常了吧??虚汗的话 跑马能正常吗 ???

网友B:
这机器显卡坏的可能性也很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显卡坏的可能性也很大哦

不能吧  昨天还好好的 。。。。

网友:
还是修下显卡吧,这个机器北桥和显卡都爱坏啊

网友C:
感觉像桥,不过建议先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桥,不过建议先查查

bios  有没有可能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  有没有可能 ??????????????

都能亮机了,。。不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能亮机了,。。不像

现在不亮机啊  电流感觉跳变都正常

网友:
amd北桥虚焊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那人家以前四核U怎么亮的啊,还是机子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看看  排除屏线

网友:
北桥空焊,加焊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不插内存于插内存,看看电流有不有变化,看看过内存没有

网友:
没鬼,电流跳变正常,北桥到U的总线正常怀疑显卡
说个一样的故障;鬼故障
昨天来个同方的本说是不亮屏。我用他带来的适配器(没带电池)指示灯亮,屏不亮;
马上用维修电源上去,一点就亮,都进系统了。马上关机,再用他的适配器开机还是屏不亮。
有结果了吧!!
我拆机把主板拿出,说是主板坏了要留下来修。客户一走马上清理干净,裸板开机,第一次开机跳变一次后不亮,后来再开就是没跳变了,不跑马了。仔细一想,拿客户的适配器开别的电脑是顺利开机!
想想决定风抢吹北桥后亮机了。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显卡爱坏吗?

网友:
要看电流跳变 ,目测显卡虚了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显卡,,爱出问题 ,,

网友:
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容易坏 是通病 直接bga 加焊

网友:
amd 显卡 北桥 吹一吹 试一试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先检查共点,再弄显卡 委托些

网友:
这机器不是北桥爱出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和北桥都容易出问题,感觉 这个和显卡关系大

网友:
你外接看看哪

网友:
北桥吧
你试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看看看啊

网友:
不知道的话 就 桥 吹下 , 显卡 吹下 一个个试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个n4050 电流有跳变 但是不亮 加焊显卡后就良机了一次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M5010通病是北桥虚焊建议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按

网友:
这机器跑2.2的话已经过桥了,风枪吹一吹显卡,判断一下,应该是显卡虚焊

网友:
楼主不会没有中加热桥试一哈。北桥。显卡都可以的。

网友:
北桥坏的话电流不会那么高。 显卡多一点

网友:
换个CPU吧在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通常是虚焊的原因,AMD的北桥

网友:
估计是显卡虚焊,换CPU只是碰巧亮了

网友:
还是先干显卡试试

网友:
AMD啊  先干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