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很蛋疼的问题

楼主(2015-01-11):
进系统USB全不认。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48M时钟也正常。这就奇怪了。测到这里准备换南桥了。冷静一会。。。。。。。。。。。。。。。。。。。。。。。。。。。。。。。。。。。。。。。。。。。。。。。。。。。。。。。。。。。。。。。。。。。。。。。。。。。。。。。最后搞好了。没有换南桥。大家猜一下什么问题。好奇怪的。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或者重装个系统?

网友:
楼主 吊人胃口吗?

网友:
忽修吧,搞分的吧

网友:
驱动?进BIOS调整?系统版本不行?

网友:
进PE正常的话,,肯定是换了系统!!

网友:
楼主快说吧,别吊人胃口了。

网友:
跳线帽没插好吧

网友:
80%是BIOS的设置问题,因为测量的时候,供电,数据的对地值都很正常,

网友:
估计楼主 放电放好的

网友:
电池没电了,导致BIOS设置里USB被关闭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个技嘉G41板子  USB进系统不能用进PE也不行     BIOS刷了也一样  但是在BIOS里条的时候还可以用的   最有换了南桥好了几天   又不行了   现在挡料板拆配件      忘了  那主板进过水

网友:
最后也没有答案了?

网友:
恢复BIOS.出厂设置

网友:
回复BIOS设置!哈哈!

网友:
重启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