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 1320 LA-5162p 通电掉电

楼主(2015-01-11):
dell i 1320 LA-5162p 通电掉电,电流跑0.8-0.9-1.1-0.8 掉电,上电时检查cpu供电1.1v,显卡0.9v,内存1.8v,还有个1.5v也有,北桥1.0v也正常。吹了显卡刷了bios ,故障依旧。不装内存跑0.8等两秒也会掉电。有朋友遇到过没?给点思路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看看温控有无问题

网友:
z再看看班上有无霉点之类的

网友:
掉电很明显 缺电压 找图纸 慢慢查

网友:
机器是显卡晶振 27.0坏了,换掉ok。应该是显卡的晶体坏了引起读显卡的时候异常导致掉电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27的晶振坏的呢 是看出来的 还是测出来的 还是代换出来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