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42pfl1609/93有图像无声音检修

楼主(2015-01-11):
一台飞利浦42pfl1609/93,故障现象是有图像无声音,用耳机听有声音,查数字音频功率放大器芯片为:R2A15112FP,4,5脚24V正常,10脚电压仅为1.1V,此为声音控制脚,高电平有效,测10脚外接的场管正常,D极上拉电阻为26.6K,上端分压电阻为4.7K,输入电压为9V,估计是上拉电阻变值,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阻值,估算后换上一个4.7K的电阻,电压为5V左右,声音正常。

网友:
用论坛里电阻分压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