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1-11):
客户拿来一台DELL 1464开机不显示,供电都正常,电流有跳变,内存也有波形但是就是不显示,显卡换过,CPU换过,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求解
cpu

网友:
能不能开机 键盘大小写灯可以看的到吗

网友:
你看下屏 或者屏线 我以前遇到过 一切正常 就是无显示 最后是屏线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开机有没有报警?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开机有报警吗?

网友:
换屏试了吗,

网友:
电流如何跳变呢

网友:
这不好弄了,内存换过吗,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屏有没有坏

网友:
外接可以亮么?

网友:
电流跳变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