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Q70一长两短报警 不开机 有时还暗屏能正常进入桌面就是太暗

楼主(2015-01-11):
拆开机子发现键盘下面插内存卡出掉了个原件  不知是焊在哪里的,求师傅告知

网友:
  手机像素不好

网友:
这是个电容应该没得关系的

网友A:
先按暗屏的修,

网友B:
看高压3V 19V正不正常

网友:
好像这个是电容吧 你像素不太好啊。

网友:
看不清,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看不清楚,你画个圈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按暗屏的修,

有时候就是暗屏    怎么修  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高压3V 19V正不正常

谢谢师傅  刚拆开  这个原件不知是哪里的  不敢加电检测
怕引起别的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
应该是电容

网友:
看看焊盘  估计是滤波电容而已

网友:
这个电容,问题倒不是很大,暗屏就是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测试下灯管 暗屏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