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11):
苹果A1278不加电维修一例
品牌:苹果A1278
版号: 820-2890-B
故障: 电池电源均不能家电

检修

同行送来一台苹果A1278的苹果笔记说不能加电。

拿来机器看了下 插上电源小绿等不亮,按下开关没有任何动作。判断故障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熟练的拆开机器,苹果的机器很好拆,就后边的几个螺丝拧掉就OK了。拆出主板目测了一下,屏线接口有进水的痕迹,看样子让上家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没有发现修过的痕迹。接下了就是直接测量个个重要的测试点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和明显的短路现象。静态没有找见问题,接下了就上电测试。插上电源,还和原来的一样小绿灯不亮。心想苹果的这笔记本小绿灯不亮其他的就不用说了。确定中心思路先把小绿灯给修亮了再说。小绿灯主要换是围绕充电芯片和电源检测这一部分来检查。找到充电芯片                              测量其工作电压  20P VDDP 5.1V13P SMB-RST-N  3.3V  2P DCIN 16.5V    3P ACIN 3.3V  14P ACOK  3.3V。测量一圈下来这个参数都正常。重点检查适配器检查的这个那就是14P ACOOK,这个信号出来通个一个点变化成了SMC_BC_ACOK 这个电压出来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SMC 一个是电源适配器检测点路 .U6900u6901 共同构成了电源检测点路。去SMC的那个信号是在BGA封装的里边的不好测量,那就测量适配器检测的这个门电路U6901。测量发现问题了,1P  2P3.3V的电压但是供电的5P没有电压,  哈哈哈 看来问题找见了,由于这个门电路的供电没有所以这个门电路不能工作导致后边的电路不能工作不能输出SYS_ONEWIRE信号,SMC就不能检测的电源,绿灯也就不会亮的。看5P的电压是来自待机的=PP3V42_G3H_REG 。接下来就很好办了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此机到此修复
故障总结:次机器不加电主要是不能检测到适配所以不能正常工作。在平时的维修中小绿灯不亮MSC坏了引起也有很多的案例。
   本人也是刚接触苹果不久又写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前辈们多多批评指正。
  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但是编辑案例和维修找元件换是费了很大的劲的希望老师们能多多加分鼓励

网友A:
苹果的机器修的少,,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苹果也搞了,技术可以

网友:
苹果的机子票子不能少要了啊。

网友:
楼主发错板块了,哈哈

网友:
飞线,是穿孔坏了吗?

网友B:
手里一台1278, U6900已经产生SYS_ONEWIRE(3.3v左右)和ADPTER_SENSE(3.3V),电源的小绿灯还是不亮,何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一台1278, U6900已经产生SYS_ONEWIRE(3.3v左右)和ADPTER_SENSE(3.3V),电源的小绿灯还是不亮,何 ...

我有一台,待机20mA,U6900和U6901正常绿灯不亮,3V5V没有。
发现Q5300和R5301腐蚀。处理后绿灯亮了,待机电流40mA。没有5V,3V为一个3.3V的方波。充电电压有了,但不能充电,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待机20mA,U6900和U6901正常绿灯不亮,3V5V没有。
发现Q5300和R5301腐蚀。处理后绿灯亮了, ...

修不好的也很多,上次有个苹果的老本A1342修了好几天,充电芯片EC都换了,反馈电路都查了一个遍就是不充电郁闷的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器修的少,,楼主技术不错啊!!

还差的很远,技术NB的还很多呀

网友(2018-07-15):
苹果的修得不多,但都修好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