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11):
闲着没有事做,去别的电脑维修店又转了圈,同行拿出塑料袋问这个笔记本要吗,心喜,表面装冷静,看看吧,呵全部拆零碎了;问屏是好的吗,答;好的 。问;给你50元,成交。拿回家先拍照如图
开始维修,把板子从C壳上拿下来,C壳拿还不习惯,
AMD的CPU 英伟达的芯片组蓝天的主板,本着先硬后软  、先奸后杀、先上床在结婚的原则,插上电源可能正常,指针的没有办法,一切皆有可能,按开关上到0.3--0.4.CPU没有过,好修。马上测CPU 的电压,正常?怎么回事,测ADS# 对,,可笑AMD的哪来的ADS#,还是测各各电压吧,一测都正常,刷BIOS,,,BIOS不认,型号也对,坏了,找一个华邦39系列040的刷上,原来是SST49,,,O4O的,焊上还是没有用电压还是0.3.。。。0.4白空欢喜一场,测CPU复位吧没有 第1有电压2。5没有电压,查来源北桥发出的
查北桥,什么大电压小电压PG,都正常,时钟也从南桥发出,北桥就是不工作,加焊北桥无果,北桥坏了?放一边累了,第二天在战,冷静的想想,北桥不工作1.条件不够2.坏了,电压、时钟都 正常,BIOS也刷了,难道BIOS 错误,找回原来 的BIOS试试吧,顺手在加焊了一下北桥,在次试机,哈哈亮了。
仔细想想犯的错误就是一个北桥虚焊,结果先刷BIOS,引角没有接触好,以为是坏了,找了一个不同型号的引北桥在条件满足后读取不到正常的BIOS程序,不能正常发出CPU的电源好和复位信号

网友:
楼主捡到了啊,英伟达的就容易虚焊

网友:
50块钱买了台笔记本,真是赚大了

网友:
50块,赚了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个样子 把可能引起的问题都讲出来

网友:
楼主50块钱买了个笔记本。转了

网友:
不核能吧 50元都买个笔记本 ,卖废品这值个100 元

网友:
先焊北桥来得快,焊过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关键收的价格,确实不错啊,!哈哈,技术也是杠杠的

网友:
没硬盘 没内存。

网友:
50块钱赚到了,可以卖个500左右

网友:
笑惨了吧,捡漏王了都快是

网友:
运气真好 ,我手上也有个K431的电流上到0.7不多,  师兄把BIOS发上来我试下

网友:
哦 我的是英特的 哦   版号VR240TF   REV0.5

网友:
楼主师傅,笔记本这些知识和维修思路是自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