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M4N68T LE V2 REV.1.00 所有供电正常、复位也有,跑码到EE无显示

楼主(2015-01-11):
ASUS 华硕\M4N68T LE V2 REV.1.00 所有供电正常、复位也有,跑码到EE无显示

各电感对地无短路,各上管D极与各电感无短路,32.768正常,网卡芯片无发热现象,一看单桥是NF-7025-630-N-A3,加焊了再说。
正好元旦抢拍的CF280T BGA终于等来了,和老爸一起合作把家里的线路重新加粗布线走线槽专门用一个插座给这个3900W的BGA供电,稳固地装好了BGA后拨空气开关,进入触摸屏,里面自带有两个曲线,有铅和无铅各一个,我参照BGA说明书又加了五条曲线上去,调用其中的
后面的工作都是傻瓜式的按启动,剩下就是等待自动关闭了。几声嘀嘀的声音后加焊完毕。
主板上电跑码一直到亮机,用硬盘装了个XP试了下稳定,可以交货了。顺便提取了下BIOS,版本是0304的,官方下载的0602也一并放上来,都测试过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楼主买的新设备好用不,我维修量不大一直没买

网友B:
桥虚焊了对吧!!!

网友:
晒280T的吧

网友C:
单桥发热大,容易虚焊

网友D:
加焊的维修返修率大不大

网友E:
实地学员就是不一样,动作够大,怎么没去试一下BIOS呢?

网友F:
加焊就OK  有BGA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新设备好用不,我维修量不大一直没买

好用,等搞活动的时候建议你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虚焊了对吧!!!

按照分析有8成是了

网友:
其实我是很郁闷的,本来是第一个抢到360T的,可是迅维小二没给改价格,只好又拍了280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桥发热大,容易虚焊

恩,特别是N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的维修返修率大不大

到目前为止,没见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地学员就是不一样,动作够大,怎么没去试一下BIOS呢?

按顺序应该是先刷BIOS的,不过因为BGA到货了想试试效果,就先加焊了,结果验证BIOS是好的,原版和最新版的BIOS都刷了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就OK  有BGA就是牛

加焊如果不成功就不修了,主板我们这里收费是30元全城透明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们店铺也需要一台!

网友:
不好用哦

网友:
看来这个BGA不买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