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精英RS780M-A--小故障

楼主(2015-01-11):
下午4点来气冲冲、一个同行送来的一块精英RS780M-A主板。
插上电源、3VSB灯亮正常。
按开机触发、诊断卡瞬间全亮、一下又变回只有3VSB
说明保护了、保护有两种一种是电源保护、一种是主板保护、我先把小12V拿掉后再次触发可以上电。
不保护维修思路;拆MOS上管、电源驱动芯片、滤波电容。
先从MOS拆起。
拆到第4MOS发现MOS短路了。
把刚刚拆下来的MOS好的装上、拆料板找个好的MOS也装上。
插上电源触发跑马。

网友:
台式机的CPU就是强大

网友:
楼主打的是截拳道,强啊!

网友A:
想问,台式机同行送是什么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台式机同行送是什么价格

40元一般、做桥150元

网友C:
这种12V短路的板子还是好修,,也不一定要拆一颗MOS管,测试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12V短路的板子还是好修,,也不一定要拆一颗MOS管,测试一颗!!

找个过程啊、刚开始维修主板、什么东西都想找个过程、对自己好

网友D:
这种问题也可以烧机解决,把可调电压烧机正级线接到CPU 4PIN接口,负极线接地就行,烧机电压控制在12V以内就行。

网友:
如果不放心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拆那么多,直接用万用表打值即可做出判断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看来是学得挺深的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简单明了的好贴,赞一个

网友E:
这种事,我咱碰不到呢。尽是些难修的

网友F:
保护?怎么判断是保护保护?是bios保护还是主板保护?

网友F:
mos对地打阻值能找出问题所在吗 mos在板打还是拆下打? 如何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元一般、做桥150元

做桥是加焊还是换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也可以烧机解决,把可调电压烧机正级线接到CPU 4PIN接口,负极线接地就行,烧机电压控制在12V以内 ...

忘了5V吧 我是想问如果不短路烧机也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G:
保护后测量绿线,如果是高电平主板保护,如果是低电平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对地打阻值能找出问题所在吗 mos在板打还是拆下打? 如何打?

在先测量不稳定、拿下来放电、再测量百分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事,我咱碰不到呢。尽是些难修的

我这里说的同行送来、同行也是一点都不会的、送来我这里就当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保护后测量绿线,如果是高电平主板保护,如果是低电平电源保护

两种保护的处理应该是一样吗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方法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12V短路的板子还是好修,,也不一定要拆一颗MOS管,测试一颗!!

恩恩 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护?怎么判断是保护保护?是bios保护还是主板保护?

cpu供电保护

网友:
这么拆你也不嫌麻烦!

网友:
我觉得这种换了都管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说的同行送来、同行也是一点都不会的、送来我这里就当一修

哪你不是赚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12V短路的板子还是好修,,也不一定要拆一颗MOS管,测试一颗!!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判断故障MOS管吗?

网友H:
好修,也好赚钱,还有楼主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福禄克的表喇叭声音小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好修,也好赚钱,还有楼主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福禄克的表喇叭声音小不?

没有那种80的表大声、中等吧、自己一个人维修的时候打凤鸣当可以听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种80的表大声、中等吧、自己一个人维修的时候打凤鸣当可以听见

ME TO ,我还以为就我自己的会呢

网友I:
   楼主这样我感觉有点小麻烦、。你为何不在板子上一一测量呢?

网友:
这维修是在简单,楼主换完管子后应该测量一下,新换的MOS管的G级是不是和另外同级的MOS管阻值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电源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用表先打一下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2015-09-25):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样我感觉有点小麻烦、。你为何不在板子上一一测量呢?

板子上测量的是MOS管并联阻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