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未来人类)X911 770MS笔记本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5-01-11):
今天接了台高端货,说是进不了系统蓝屏,开了一试果然蓝屏,他还说换过硬盘装系统了,连进PE都蓝屏。感觉有点难度,我拔了硬盘进PE也是蓝屏,内存也换了,搞了一轮,除CPU没换外其他都排除了,剩下主板了,显卡也吹热试过不行,感觉没什么可能是显卡问题,毕竟那么高端又有显示的,不敢大搞,感觉BIOS的可能性大点,可惜找了2天也没能找到,这种机子了解的人也不多,没什么希望的我还是发表看看有没有什么大能有与众不同的见解!或者谁能找到这样的BIOS贡献一下!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5-1-12 12:10):
我今天终于把BIOS分离刷了上去,但是还会蓝屏,感情不是BIOS问题了,要死了要死了,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A:
这种机器的BIOS只能在官网下载,然后分离,就算别人相同的机子的BIOS给你刷上也不行,你要不会分离我帮你,把你机子的服务标签或快速服务代码发上来

网友B:
还真要找个U 换下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的BIOS只能在官网下载,然后分离,就算别人相同的机子的BIOS给你刷上也不行,你要不会分离我帮你, ...

本来在这个地方应该有的,你看现在只有一条号码,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那个型号我还是在BIOS里面看到的呢!型号有可能是P375sm,这个还真有BIOS,但是是6M的,BIOS模块有一个32 一个16的,帮我分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的BIOS只能在官网下载,然后分离,就算别人相同的机子的BIOS给你刷上也不行,你要不会分离我帮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要找个U 换下才行啊

这是四代I7 4700M的CPU,我连4代的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应该可以再解压的

网友:
有的时候没工具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在这个地方应该有的,你看现在只有一条号码,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那个型号我还是在BIOS里面看到的呢 ...

你拍的不是服务标签和快速服务代码,开机在BIOS里能也可以看到的

那我只能根据型号找了,稍候

网友A:
对了,只需要刷32的BIOS,还需要把你机器上32的BIOS读出来对比,比较麻烦,你看我的帖子吧,看了就会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529-1-1.html

网友:
蓝屏代码有好几种啊,不固定?

网友E:
看蓝屏代码是BIOS不支持ACPI导致,要么刷BIOS,要么禁用ACPI

网友:
非人类的   我还没修过呢     期待结果

网友F:
少件机器 复杂问题
有U就换个试试

网友G:
我一看淘宝就吓了一跳。这个牌子最贵20W一台,我不敢修。

网友:
这个U是不是焊在板上的啊。没遇到过这个机器。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再贵的机器都有坏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看淘宝就吓了一跳。这个牌子最贵20W一台,我不敢修。

修的好的话,我也能大吃一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少件机器 复杂问题
有U就换个试试

没有呢,I7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蓝屏代码是BIOS不支持ACPI导致,要么刷BIOS,要么禁用ACPI

我就是查过才想刷BIOS,ACPI BIOS里面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了,只需要刷32的BIOS,还需要把你机器上32的BIOS读出来对比,比较麻烦,你看我的帖子吧,看了就会了
ht ...

你那个软件我早上就试过了,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的BIOS只能在官网下载,然后分离,就算别人相同的机子的BIOS给你刷上也不行,你要不会分离我帮你, ...

这个不是戴尔的外星人,估计没有服务标签和快服务代码.但应该有sN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软件我早上就试过了,打不开!

怎么可能打不开,只要是文件就能打开,打开的界面如下

网友:
高端机器,确实坏了不好搞啊!祝你好运,楼主

网友:
这机子的快速服务代码都哪么牛B,DELL的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应该可以再解压的

那为什么要提供服务标签或快速服务代码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查过才想刷BIOS,ACPI BIOS里面没有

亲,先装原版系统,进系统后用万能驱动打一个有线或无线的驱动就行,其它任何驱动都不要装,然后到这个本子的官网找BIOS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亲,先装原版系统,进系统后用万能驱动打一个有线或无线的驱动就行,其它任何驱动都不要装,然后到这个本子的 ...

哥们进系统也会蓝屏,换硬盘装也会蓝屏

网友:
到百度查下蓝屏的那个代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进系统也会蓝屏,换硬盘装也会蓝屏

装微软原版不带任何驱动也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