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触发到1.0A掉电反复重启四次蛋疼维修

楼主(2015-01-11):
各位同行们,不知道你们冬天生意怎么样啊,我们这加上老板四个人基本上老板每天赚的钱刚好够我们三个人工资,有时候甚至都不够,惨淡啊!吐槽一下,步入正题,老板拿过来一台宏基5750,说电路问题,我插电一看,触发后电流上到1.0然后掉电再自动触发,反复四次,待机0.02不动了。火速拆机,瞄了一圈,打了值没发现异常,再上电测各电感电压,发现PL8电压木有,一看1.5V居然没有,电流都1A了还没1.5V,心里觉得奇怪,量了供电芯片PU4开启,供电,发现都有,一看芯片是51117,这种芯片多如牛毛,先换了再说,从料板上找了个换个还是没有,拿出哥的示波器,一打电感后级波行,发现电压出来20MS后掉下来,猜测后极转换电压有短路,找到U12,1.5V转1.5VS,1.5VS果然短路了,而且是对地为零,拆掉CPU,内存,CMOS电池,准备烧鸡大法,没想到的是发现1.5VS居然不短路了,我擦,装上CPU就短路,刚好有台二代U的客户机器,拿来换上亮机了,我擦,坏的U是I5的,哭,要是客户嫌贵,又白干了。懒得发图了,要是有和我差不多的故障的同行,直接换U试下,免得跟我一样走弯路

网友:
现在在I系列的U怎么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不叫走弯路,很正常,乱上U要是电压不对又烧了那还头痛

网友:
现在CPU怀德真多

网友:
现在的U也太脆弱了啊!!

网友:
这是正常的,各种问题都会遇到。

网友:
嫌贵也要收检测费。

网友:
带集显的英特尔U坏的比较多,以前的很少见

网友:
上次买了个I3 200多

网友:
给客户上个奔腾的算了才几十块

网友:
宏基的现在很容易烧u么,我前几天修的4752g内存供电短路导致u也坏了,不过客户最后还是修了。

网友:
不会是二修吧?你懂的

网友:
U不是最不容易坏的吗,它怎么就坏了,能修下电路吗,不换U能好吗?

网友:
这样的事 搞维修的基本会碰到

网友:
遇到I系列的的确是要先换一下,这个容易坏

网友A:
遇见这种事最坑爹了,又的老板还以为是你修的时候搞坏额

网友:
不错了,没成本

网友B:
昨天修了个南桥,ec,bios,cpu,还有1.8V芯片全坏的,客户居然修了,还换了,650到手

网友:
现在的cpu太脆弱了,坏的太多了

网友:
cpu坏的少吧

网友:
U的情况还真的是少见呀

网友:
I5 不便宜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这种事最坑爹了,又的老板还以为是你修的时候搞坏额

还有台V470也是CPU坏,铁壳上管坏引起的CPU坏还在等报价,悲剧,手上两台CPU坏的,还好我们老板还是很相信我的,不会说是我弄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了个南桥,ec,bios,cpu,还有1.8V芯片全坏的,客户居然修了,还换了,650到手

前几天接了台坏的机器,硬盘坏,屏坏,主板坏,和客户说你这机器全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客户说当废品卖给我们,我说最多值80块钱,客户说100块钱就卖了,我果断收了(3代I5,4G内存)偷偷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接了台坏的机器,硬盘坏,屏坏,主板坏,和客户说你这机器全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客户说当废品 ...

好样的,鼓励

网友:
又偷了点  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