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7m0.555掉电

楼主(2015-01-11):
联想C467M 版号LA-3691P 南桥是HBM  北桥是960的集成显卡 待机0.10  上电到0.555几秒钟就掉电  刷了BIOS  一样 加焊了北桥  插内存和不插都一样 求个思路

网友:
cpu复位了没有

网友A:
先测下 供电 都出来么 在看看 PLTRST出来么 !再修了哇

网友:
有线网卡坏了吧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待机0.10 电流高了,查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 复位和时钟看看

网友:
仁宝的这个板子网上有时序,按时序查

网友:
待机不正常

网友:
0.555看电流应该是电压没出全

网友:
待机电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 供电 都出来么 在看看 PLTRST出来么 !再修了哇

PLTRST 无线网卡的插槽22脚有3.3

网友:
先测全部供电,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TRST 无线网卡的插槽22脚有3.3

那就就找复位以后的 事情 CPURST

网友:
我觉得待机电流偏高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看

网友:
不知机器进水了吗,这个机器显卡好坏,是不是显卡

网友:
待机偏高 按时序  先查待机条件都正常吧

网友:
新手来学习是

网友:
楼主说的太深奥了

网友:
LZ你想写的待机是0.01吧,是不是给写错成0.1了。看你的电源上是0.012哦。

网友:
多看看时序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内存前掉电 先测各电压都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