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LA5751P 1.0 奇怪问题,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5-01-11):
G460 待机0.17,3 5V 正常,,,能开机有显示,但开机显示一个光标要等很久才能进系统,可正常使用。,有时关机后,再开机就通电掉电。。。待机0.17  3 5V后继都出来了,断开了控制,还有输出。。。断开3V,待机0.01.。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待机状态 后继会有输出??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3V后面有短路,3V去的地方太多,可试下烧机法啊

网友B:
修台机80块钱,搞一天没搞好,头大,头痛!请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
3 5V后继如果关机还有那就不对,查这块的控制电路

网友:
你这个 0.17是短路哇 ! 看看 3 5v 还有线性电压 短路的不

网友:
待机0.17明显偏大啊!你断开3V,待机0.01基本正常了,说明3V后级有短路的了。

网友:
待机017 确实不正常 是有S5电压提前出来了 ?
可以查下控制信号来源 追查下问题点

网友:
35V控制没退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台机80块钱,搞一天没搞好,头大,头痛!请大家支持一下!

80元修这笔记本,你哪里的,价这么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0元修这笔记本,你哪里的,价这么低?

青岛,同行修电路类也这个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青岛,同行修电路类也这个价了

报的是同行价还是直接客户价?

网友:
3V 5V后继控件 管拆了,都还有电压出来。。。现在开机都能显示,,,怎么烧机啊???晕~!~ 同行价,没得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后面有短路,3V去的地方太多,可试下烧机法啊

开机都有显示,怎么烧机???

网友:
等待解决,不过待机时有点高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看看后面

网友:
有管子坏了,,小的场馆,,之前修过这样的,机器亮待机5v电压直接就出来了,,,

网友:
  机器 好像有点微短

网友:
待机0.017倒还有点正常,楼主是不是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都有显示,怎么烧机???

拆出来裸板用测试硬盘做个系统点一下,把无线网卡所有外设拔掉;        情况依旧的话看主板上面声卡网卡等外设供电芯片是否发烫;    再不行就干桥吧,HM55的桥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