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H-GJ17L3显示器的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5-01-11):
这款显示器是12V 3.5A的,能否使用12V 4.16A的替代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源接口,这个接口不是普通适配器那种5MM*2.5MM的,可以自己改造吧

网友:
能了  用吧 !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A:
电压相同,,电流满足,所以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相同,,电流满足,所以可以代换

电流超过了3.5A,没问题吗,不会烧机吧

网友:
这样代替再好不过了!

网友B:
你用12V 4A 适配器插头查到 显示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12V 4A 适配器插头查到 显示器就可以

但是插头插不进去啊,感觉这个插孔是特制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插头插不进去啊,感觉这个插孔是特制的么

把这根白色的线改到新电源上呗!头是外负里正,另一头是扁的是负电,圆的是正电!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联想品牌机的显示器吧? 你不用改.直接给上个12V  4A或者5A的电源接显示器就行了.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这种插头还是蛮少见的,理论上应该是问题不大

网友:
大才小用了

网友:
这个机子原配的电源根本就没有。是插主机上的。

只要电源口能插进去,12V/4A就能用

网友:
动脑子考虑下 把这根白线扔掉 你就发现新大陆了

网友:
解释一下,所谓的12V 3.5A,还是12V 4.16A的适配器,其中12V大家都明白是指输出电压值,而3.5A、4.16A是指该适配器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值,根据欧姆定律,如果电压,电阻已知,那么电流就可以确定出来了。同样楼主的显示器工作电流是恒定的,3.5A的都可以、4.16A的肯定也能胜任的!

网友:
只要正、负极不接错就行!

网友:
没有问题,这个应该是普通头吧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单独买一个12V 4A 电源  这种是插在主机电源上的

网友:
你这个简单,原来在主机里面取一个12v的电压出来的。并且只要是品牌机电源的品质应该比你购买的电源质量要有保证。

网友:
可以的,我使用N个了。

网友:
这个扁插头是插在电脑主机上的,由主机供电,想单独使用的话,自己改一下,找个12V4A的电源找好正负极接好就行

网友:
电流大些无所谓 只要电压一致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