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LE V2 各项供电都正常无复位

楼主(2015-01-11):
        今天收了一台主机,配置是640的U,2G内存,1G独显,500G硬盘,板子是华硕M4N68T-LE V2的。收来的时候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等我忙完了的时候再开机居然不亮了。经过诊断检测后,发现诊断卡上无复位。看了论坛上的帖子,我先加焊了桥但是问题依旧。思来想去没有头绪,请问各位学长有谁有过这类问题解决了,请给点指点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按供电、时钟、复位修

ICH

网友:
这个只能按时序来查,没有什么技巧可言,毕竟先前是亮正常的机子

网友:
自己知道问题还难修吗!!

网友:
只有按时序来查问题所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供电、时钟、复位修

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复位。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是不是表示桥挂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桥坏了  用打阻卡测一下吧

网友:
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信号正常不正常吧,pg之类的,还有就是822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