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

楼主(2015-01-11):
大家都用什么编程器啊,修液晶的那个809可以刷本用吗?

网友:
可以,目前809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日常维修使用足够了

网友:
修本子多还是换个希尔特吧  液晶的不是不能刷是不好用好多型号不支持

网友:
几百快的就行了

网友:
200多元那个不错,就论坛那里买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个希尔特500P还有个809F两个编程器,不是广告,真的推荐便宜点的那个809F ,真心好用,能刷液晶,刷8角芯片非常棒,最牛的是芯片能够自动识别,希尔特的总是数据读写错误,个别型号识别不出来。

网友:
其实用的不多的话,300-500就OK了。大部分都是可以刷的

网友:
显示器的用809都可以在线刷吗?

网友:
809编程器是主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