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把!! M4N68T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1-11):
    我又来水帖子了。     给赞给加个分把~~

主板型号:华硕M4N68T-M LE V2      直接上图

插上假负载,电源。  触发正常   直接测VDDA  (个人习惯)

VDDA 正常。  OK 、   直接上U触发。 。   继续上图

好的。  不跑码。  但是有复位。。
你懂的。  直接测各大供电。   继续上图

供电正常。  不墨迹。  先来软的~~

BIOS刷完。  继续点亮一试。。故障依旧

到这了。  还不简单。。。、
单桥。 该干了~~~   必须干!!   呵呵。   你懂的!!

加焊后。   再点。  上最后图,必须亮机的!!

此板子修复到此结束。收工!

编辑帖子不容易 。   给加加分把~~    感谢!

2632968015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上BGA维修的主板,收费肯定不低吧

网友:
单桥虚焊的多。

网友B:
复位都出来了又何必接着去测桥和总线供电呢?单桥板子又不存在假复位的情况。诊断卡上有PCI复位信号,说明桥已经接受到HT_VLD信号,发出了全板时钟和复位,这时候想到的就是去测下CPU有没有接受到桥发来的复位和时钟。有接受到,那才是软刷BIOS硬加焊。

网友C:
楼主 盒子里的IO都是好的?

网友D:
复位都有了,为什么还去测试供电呢?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维修的主板,收费肯定不低吧

不见得。看各地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 盒子里的IO都是好的?

那明显是垃圾嘛,莫非你是回收??

网友:
看你这修板好轻松啊,思路清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 盒子里的IO都是好的?

料板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都出来了又何必接着去测桥和总线供电呢?单桥板子又不存在假复位的情况。诊断卡上有PCI复位信号,说明 ...

自己明白就好。你懂的。~~

网友:
碰到很多单桥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都有了,为什么还去测试供电呢?不明白,请指教??

无需纠结。  你懂的~~

网友:
精彩的维修流程啊

网友:
有BGA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都有了,为什么还去测试供电呢?不明白,请指教??

懂了,这回是真懂了

网友:
AMD,单桥,供电全正常,刷BIOS,加焊桥!

网友:
清晰的思路,详细的过程,先进的设备,完美的结果。
佩服您!

网友G:
单桥就是加焊得多,弱弱地问一句加焊返修率高吗?

网友H:
我刚买了一个编程器界面和你的一样,也刷好了一块ecs主板

网友:
我新手,不错,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I:
楼主只是加焊?没重植吗?

网友:
楼主的BGA看起来好像比较高级

网友:
哦 给力啊
,原来主板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一般都是桥,单桥我测试完供电直接干他

网友J:
单桥加焊恐怕要返修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明显是垃圾嘛,莫非你是回收??

非也 我只想说拆机的话找硬纸板用胶带贴着下次要用拿出来也不必再为整理引脚而烦恼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料板拆下来的。。

这样存放很容易把引脚弄弯

网友:
单桥虚焊的多

网友:
桥虚了吗???

网友:
走到尽头了

网友:
目测LZ是女女

网友K:
华硕的BIOS坏的也不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存放很容易把引脚弄弯

呵呵。只是放了几个常用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单桥加焊恐怕要返修的,呵呵

单桥。不加焊、。。  你还想怎么修?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只是加焊?没重植吗?

重植需要花2倍时间。    不划算。
有这时间。  其它板都又修起来了。

网友:
何以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的BIOS坏的也不少的吧

你可以把这块板当作是BIOS坏了。  桥也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桥就是加焊得多,弱弱地问一句加焊返修率高吗?

运气好可以撑个一两年。  运气不好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刚买了一个编程器界面和你的一样,也刷好了一块ecs主板

866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也 我只想说拆机的话找硬纸板用胶带贴着下次要用拿出来也不必再为整理引脚而烦恼

好办法,我一直用的一个小盒子装的,引脚多的芯片,放在很容易弯曲

网友:
用BGA就是好  只是我们老板没有买啊   钢网大概准备多少?

网友:
楼主经验很强大啊

网友:
碰到过有PCI-E复位正常,但CPU无复位的,加焊桥有好的,也有不行的

网友:
AMD,单桥,供电全正常,刷BIOS,加焊桥

网友:
思路清晰思路清晰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