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A1916W故障求解

楼主(2015-01-11):
本人有台优派VA1916W的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气温低的时候(13度)时间间隔20分钟开机显示器就严重跳屏,要等上3分钟才慢慢正常.气温高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现象.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换电解电容,电容不鼓也坏!

网友:
电源板大电容?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逗比。。。感觉是受潮了。。。会不会是一个电阻引起的?

网友:
热启动,有点这个意思,某个芯片新能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解电容,电容不鼓也坏!

电源板的大电容?

网友C:
电解电容对温度的敏感度较其它元件要高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对温度的敏感度较其它元件要高些!

谢谢!只是不是道是哪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的大电容?

驱动板上电容少!先换驱动板的所有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要是有电容表就好了!没有就只能换着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只是不是道是哪个电容的问题.

这还不简单,用烙铁碰触加热怀疑的电解电容,立码见效的换之。不要怕我是直接碰触铝壳的!效果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