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老师看过来,一个技嘉G31不认网卡

楼主(2015-01-11):
  本人第一次发贴子,也是抽个时间,本来一天上班很忙,根本没时间。这个主板是这GA-G31M-ES2C REV1.1的,这款采用的是8102E的网卡。主板无其他问题,就是不认网卡。其实我也是一名维修人员,修了好多年芯片级了,在我手里修好的板子都是万片以上,修复率最低有90%以上,测量仪器都不是普通的,所以下面测试的准确性就不要去多想了。
   有一个不认PS2的我一直没搞定,想不到又出一个不认网卡的搞不定,这个不认网卡的,我足足搞了二天,这二天本来休息的,就给一块这个不值屁钱的板子给整火了。
   原图纸RTL8102E各PIN测量全部OK,换过RTL8102E也是认不到,后换了个南桥还是认不到,又换了个时钟,其实时钟我测了正常的,25M波型非常漂亮的给了网卡芯片,还有二个100M的时钟也是给网卡芯片,也正常,IO提供的网卡复位也没问题,IO还提供了网卡开关信号也是正常的,没一点问题。网卡到南桥也没断线,四个电容也正常,怕万一换了同型号的电容也是不行,BIOS早就刷过了。连南桥处理网卡的部分电路工作电压都测了,正常的,也不会有硬件冲突,我也同型号的好主板做过测量,各线路不光电压正常,就连阻值也正常的。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不认网卡????图纸我上传一下,大家看看,新手老鸟都可以看一下,如果高手能人修过或有什么想法的,请回复我。谢谢!

  看到大家都来参与,我一定会修好的,只是时间问题,到时我一定把结果告诉大家!现在可以确定排除网卡芯片,南桥,网卡同南桥通信,网卡供电,网卡时钟,网卡复位,网卡开关(受控于IO,ISOLATEB信号,就是网卡开关,低电平网卡关闭,高电平开启),网卡WAKE#远程开启也正常高电平,还有LAN_DSM也是正常的高电平。

GA-G31M-ES2C Rev1.12.pdf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南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网友B:
给你一个方向,在料板上拆网卡芯片,发货新的全是用不了的

网友:
这算是老手给新手出难题吗…………

网友:
或者发货发旧的网卡芯片,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南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不应该的,桥都换了。几率会很小

网友:
我也认为是换的芯片问题,但是按道理说楼主不是新手,应该会考虑到,更换过多个网卡芯片,我也只能跟上面几位说的还是拆料试试吧

网友C:
有点古怪。一直真的摸不着头脑。焊盘没问题吧?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怀疑你换的网卡不良!不知此板网卡有没有系统总线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南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不是南桥的,百分百不是,我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方向,在料板上拆网卡芯片,发货新的全是用不了的

呵呵,也有老鸟,听你一说就知道,不过我试过了,先是换的全新的,后来我拆了料件也不行,再后我拆了个好板上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怀疑你换的网卡不良!不知此板网卡有没有系统总线控制。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网卡没有系统总线控制,网卡芯片肯定好的,南桥肯定好的,包括网卡同南桥的通信

网友:
网卡芯片的来处是哪里?

网友:
现在的芯片,真是不敢恭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古怪。一直真的摸不着头脑。焊盘没问题吧?

这个查过,OK的

网友:
那这个就是比较蛋疼的问题了。得细查了

网友(2022-05-05):
我现在有一块H81也是这个状态,认不到网卡,网卡芯片换了,该换的都换了,就连网卡附近的电容,电阻都换了,还是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