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OL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01-11):
无大短路
待机正常
能触发
各大供电正常
有时钟
全板无复位
图纸和思路。(放久了有时自己好了。)

网友:
桥空焊了吧

网友A:
通病,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三极管坏的多

哪路三极管?
PG?

网友:
加焊过了,没解决。

网友:
那就按没有复位修吧

网友:
这个主板的图纸还是不好找的,楼主还是跑线路来得快些

网友:
楼主还是跑线路来得快些

网友:
同病,这个板子不是北桥的问题!换过了!

网友:
这个很难吗

网友:
桥   应该要还桥了

网友:
我也有2块没修好,一个不复位,,,一个走D3 D4 D5 ,有时动CPU座里面那个三管他就能正常跑码。,那个是一个脚是接1。9V是内存的供电 一个脚也是1。9V  另一个脚是待机的时有3。3V,开机测量那个3。3V那个脚就关机了,谁有原理图啊,这个找不到图啊,我刚修主板的我也不知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CMOS的电池有问题好像也会不跑码的。

网友:
映泰主板很多都出这样的问题,ADS#信号不发出!我也换过北桥,不能解决!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考虑某处的电解电容有了你目测不到的“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