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SW9)不触发,+10VALW和+15VALW电压低

楼主(2015-01-11):
手上有台海尔T6的本子,待机电流0.011,触发后0.013。以前修这本的通病是PQ57和EC之间断线。现在没有断线,但测+10VALW和+15VALW时发现没有升压上来,电压只有2点几。升压的二极管PD17、PD18和两个电容PC199、PC200都换掉了,没效果。现在不知是哪的原因了。这两电压也不短路。

这里测PD17第2脚是3.88V,PD18第2脚是2.67V。

+3VPCU和+5VPCU是正常的。PC199和PC200连起来连在+3VPCU的下管控制级上的。个人认为这个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求解?为何没有升压?

网友:
看PC119,PC120另一端接的电压有无5v,若没有需要飞线,把待机5v引过来,可以试试看哦!

网友:
PC195、196在这里是易损件,耐压选的较低而且还是工作在高频环境中。

网友:
+15VALW是固定的电压 看还通到哪里 飞过来试试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LZ我有台一样的,修好了望告知下,共同进步。

网友:
把PD18第二脚挑起来看下,我的挑起来输出正常了,应该是后继的问题。

网友:
PC119,PC120这个好像位标是错的吧,电路不相关。
PC195、196已经换过了。

网友:
楼上灌水,警告一次

网友:
查 PD17 2脚都连接哪里了,估计这端有拉低很可疑

网友:
拔掉PC195 电容看看神马情况

网友:
或者断开PR236 看什么情况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下升压电容的波形,没有的话一级级断开看是不是漏电,这个两个是高电压,低电流,还不带起负载

网友:
断开PR236,看看pd27第二脚是否有15左右的电压,有的话,那后端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前端问题。用示波器看看PC199,PC200是否有波形,这升压电路,

网友:
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LZ描述也有点笼统不好说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