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3691P独立显卡开机不显

楼主(2015-01-11):
客户拿来机子说开机能听到机子风扇声音就是不显,电流在0.90A左右就不动了,而且过一会就掉电了。没有办法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没有发现问题,当测到+3vs时阻值为7欧不知道对不对请师父们指教。

网友:
7欧阻值低了,查后级有无短路的。

网友A:
没有刷BIOS啊阻值低但供电正常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BIOS啊阻值低但供电正常

供电都正常,PLT_RST#都正常。

网友:
跑码也正常但跑到1.1A左右就停了。

网友B:
阻值有点低,查一下后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有点低,查一下后边

但是有电压输出啊

网友C:
先把3V电感放一下电看看。再量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3V电感放一下电看看。再量下阻值。

那是+3VALW转+3VS没有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