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屏上的供电保险更换是什么原则

楼主(2015-01-11):
哪位前辈可否指点一下,液晶屏幕上的供电保险跟换需要什么原则,大小一样是否可以替换呢?
补充内容 (2015-1-12 13:48):
谢谢大家的指导 ,料板上换一个解决了 !
更换

网友:
耐压一样/电流值相近就可以,与体积大小无关,比如250V3A的保险 可以用250V3.5A代换

网友:
找差不多大小替换就行,我平时都是这么替换的,再一个测阻值,阻值差不多大小的替换 而且要是保险的问题

网友:
阻值几乎O或以下

网友:
最好是等值更换!

网友:
接个普通的特细铜丝就行

网友:
保险的参数实际一般指两个:电压值和电流值。缺一不可。只不过常规看电流值代换多些。

网友:
等值更换呗!还考虑什么?

网友:
我找不到就用零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