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卡在ACER 开机LOGO,进不了BIOS!

楼主(2015-01-11):
正常前在系统配置下的有选择启动项勾选了使用原有引导配置,自动就跳到正常启动项,然后提示重启,完事就卡在LOGO那了,进度条大概走到3/4,按F2也没反应,进不了BIOS。拆下过硬盘和内存试了都没用,还是一直卡着,开机的时候硬盘灯闪了两下就灭了,然后一直不亮。其它什么 的也没反应!跪求大神来帮我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卡在LOGO拆外设!先最小化系统试机,不行拆网卡,声卡,查USB接口,拔触摸板,键盘,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在LOGO拆外设!先最小化系统试机,不行拆网卡,声卡,查USB接口,拔触摸板,键盘,刷BIOS。

好的,我先把这些都拆了,试试看!你说声卡我想起了,之前全拆就是声卡没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在LOGO拆外设!先最小化系统试机,不行拆网卡,声卡,查USB接口,拔触摸板,键盘,刷BIOS。

按你说的这些都做了,板子上就CPU 显卡,内存条,还是一样卡在那没动,可以加下你QQ聊吗,我的349921266

网友:
上次修道一款版号BA41-00809A 三星笔记本,开机档在bios之前,怎么也进不去bios,判断南桥坏,直接更换南桥解决,完美亮机,三星这款桥 AMD北桥,ATI南桥,ATI显卡

网友B:
已经修了三台以上了,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C:
最小化系统试机

网友D:
我遇见一个刷BIOS好了

网友:
是不是死机了哦

网友:
搂主修好了没。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会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卡在LOGO拆外设!先最小化系统试机,不行拆网卡,声卡,查USB接口,拔触摸板,键盘,刷BIOS。

现在还卡着呢,电池也扣过了,主要是自检不过,想进DOS刷BIOS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了三台以上了,都是这个故障

大神啊,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化系统试机

就只有一块板子,其它都拨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见一个刷BIOS好了

主要是自检不过,想进DOS刷BIOS都不行

网友:
现在还卡着呢,电池也扣过了,主要是自检不过,想进DOS刷BIOS都不行!

网友:
主要是自检不过,想进DOS刷BIOS都不行!

网友:
不是死机啊,开机自检进度条会动的,到了3/4就停了!卡住!

网友C:
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自检不过,想进DOS刷BIOS都不行

用编程器啊

网友F:
南桥加悍了没。进系统之前卡logo加悍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电容???

你说电池边上啊?有两个小砣砣的!呵呵,还是送修算了!

网友:
自己去买也要好几百啊,还不如去送修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加悍了没。进系统之前卡logo加悍南桥试下。

估计只有送修了,南桥加悍再重刷下BIOS,就应该好了!

网友G:
刷BIOS为什么还要进DOS,直接刷不就行了

网友:
南桥BIOS,和外设,都试试

网友:
卡在LOGO多数要刷主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BIOS为什么还要进DOS,直接刷不就行了

怎么直接刷,都卡到LOGO了!

网友:
除掉外设,先bios后南桥

网友:
是不是插显卡板的?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H:
不是专业维修的。跟你说怎么解决你也不懂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卡在LOGO拆外设!先最小化系统试机,不行拆网卡,声卡,查USB接口,拔触摸板,键盘,刷BIOS。

向大师请教,维修方向:我有一宏基4752,I5的机器,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但还没到WIN7桌面,掉电到待机,然后不开机,     拨电脑适配器,重插,再开机,进系统不到桌面,掉电到待机,不开机。没插电池(电池坏),原来不用电池,只用适配器,开机看电影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我这里宏基4752,I5的机器,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但还没到WIN7桌面,掉电到待机,然后不开机,     拨电脑适配器,重插,再开机,进系统不到桌面,掉电到待机,不开机。没插电池(电池坏),原来不用电池,只用适配器,开机看电影什么的都正常!!向大神们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向大师请教,维修方向:我有一宏基4752,I5的机器,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但还没到WIN7桌面,掉电到 ...

首先你应排除温度的影响,然后重点显卡及其供电查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卡着呢,电池也扣过了,主要是自检不过,想进DOS刷BIOS都不行!

外设不好肯定自检不过啊!你现在拆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排除温度的影响,然后重点显卡及其供电查查。

原来没讲清楚!!待机有时正常0.026,有3V、5V,此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正常0.083,不能开机,无3V、5V!!这是待机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原来没讲清楚!!待机有时正常0.026,有3V、5V,此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正常0.083,不能开机,无 ...

你可以查一下3V、5V的开启信号EN啊,由EC发出的。还有3V、5V的后级负载,可能有短路的,烧机大法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专业维修的。跟你说怎么解决你也不懂  说多了都是泪

呵呵,不说就能懂,确实太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不好肯定自检不过啊!你现在拆到什么程度了?

就只有板子了,除了板载的,其它都拆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3V、5V的开启信号EN啊,由EC发出的。还有3V、5V的后级负载,可能有短路的,烧机大法 ...

现在情况又是这样,待机5V只有4.56V,有点低!!待机3V是3.47,是否有点高???这是否要查5V的反馈电阻?????

网友:
直接硬刷呢

网友:
没有编程器呀,BIOS先刷

网友:
刷bios,进不去就把他拆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