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故障判断维修

楼主(2015-01-11):
液晶高压板故障在日常维修中非常常见。大部分维修员在维修高压板的时候都会感到头疼,特别是疑难故障或配不到相应的高压板时一个头两个大,但总不至于报废或退修吧,那多没面子,其实人是活的,任何高压板只要装得下,那么它就是"万能"的,不知道买来高压板的参数,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头晕了!呵呵
            首先我介绍一下高压板的原理;
           高压板的作用就是点亮灯管。简略的说,高压板就是一块可控制的逆变电路。推动灯管发光,以产生背景照亮灯。但是,话又说回来,灯管如同日光管一样,其内部充满了氖气,要想让它发光,必须在其未点亮前产生1500V的高压来击发内部的气体,一旦气体导通后,则必须要有600~800V电压、9MA左右的电流供其发光,这就使得普通的12V或者市电的220V电压跟本达不到其要求,因此必须升压。而此时,所有发光的条件都满足了,背灯管就发光了。而且给主板加信号的话,画面就出来了,大家要明白,多数的液晶显示器是由直流电压控制开关的(即开关只控制主板信号,不能关掉12V),这时,如果关机会出现什么现象。大家想想,主板至液晶屏控制信号是切断了,但高压板呢,背灯管没关掉呀,没关掉当然就一直亮着,亮着当然在关机时就出现全白的显示(呵呵,这样不仅浪费电,而且很难看呀),为此必须从主板中引出一路控制升压板上脉宽IC供电电压。即控制电压——根据机型及厂家设计状况,由高低两种电压控制,一般均为3.3或5V控制,只有有了控制电压,才能保证升压板上的供电随着开关机器而通断。另有一部份机子是控制IC振荡等。
           高压板工作就需要以下三个条件1、12V-24V【根据机型】2、接地线     3、控制信号线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检修高压板故障的方法和经验;
1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12V未加入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无振荡/无输出、自激振
2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一般很容易测到,如:12V对地、自激管击穿、IC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压板线路同做一块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3.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偏低、IC输出偏低、高压电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示!
4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5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数均为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
           只要你把我说的搞懂了,以后修液晶高压板绝对是非常轻松的。

网友:
果然经验丰富啊……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两灯管和单灯管能互换吗?

网友:
直接外加灯管试一下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