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50 Z40HR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5-01-11):
手上有台索尼Z40HR,待机001,公共点无电压,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正常,下了个差不多的图纸,测得PU4001D级19V,G极0点几V不停跳变,此板G极受控于充电芯片BQ725,正常G极应该是24V才能完全导通PU4001和PU4006,于是测了下BQ725第4脚也是0点几V不停跳变,会不会是BQ725工作条件不正常呢,就测了20脚19V,6脚2.5V,16脚6V,正常情况这时候4脚应该要输出24V才对啊,可能是后面拉低了,于是拆下PQ4009,再是4脚果然23.6V正常了,此时测PQ4009  G极有7V,算了一下分压正常,于是换一个P沟道管子上去,结果BQ725第4脚还是O点几V不停跳变,这时候有点不理解了,希望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Z50 HR_-1m_0302.pdf

网友:
换上的PQ4009还是与原管相同好

网友:
4脚被拉低了 你应该先去排除4008是否正常

网友A:
重点看看这两电阻,然后看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另外你查查PQ4008-GATE信号是不是有高电平,查查他的来源 ,应该是EC过来的高电平,在看看三级管有没有坏

网友A:
另外你把芯片内部结构图找出来,看看有没有正常产生3v 的线性电压,EC有没有线性供电,EC工作是否正常,是不是EC biOS坏==

网友B:
确认下 PQ4008、4009是否损坏,分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4008 gate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PQ4009是P沟道的应该是G低电平才导通,那就牵扯到PQ4008是N沟道高电平导通,他导通了直接拉低PQ4009的G极信号,那就PQ4009导通了

网友:
路过学习,修好说说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把芯片内部结构图找出来,看看有没有正常产生3v 的线性电压,EC有没有线性供电,EC工作是否正常, ...

公共点电压,系统供电芯片不会工作,所以线性3.3V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 PQ4008、4009是否损坏,分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4008 gate信号是否正常

PQ4008和PQ4009都换过了,4008GATE电压也是0点几伏不停跳变

网友:
简单说4001要工作4009要成截止状态,4009G极就需要低电平;4008G极要高电平拉低4009G极 查这一路的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看这两电阻,然后看看芯片工作条件

不装PQ4009的时候,PQ4009空脚上有7V左右说明那两个电阻分压是正常的,你是说查PQ725的工作条件吗,应该都正常了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记得一定要分享一下

网友:
刚发现装上PQ4009的时候,不管是拆下PU4001还是PU4006,PU4001G极都有23.7V左右电压不跳变,换了这两个管子装上去后,G极电压又只有0点几伏跳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就知道是纬创的板  跟广达不同 一会给你思路

网友D:
公共点后面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研究下BQ24745的每个角定义吧。论坛应该有的,看看456三个脚的关系

网友:
看看后面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发图纸上来,我帮你分析

网友:
管子是n沟道吧

网友:
你为什么换p沟道上去呢

网友:
应该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被你说的是有点奇怪了。

网友:
一个个查 一样样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后面是不是有短路

测量过了,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是纬创的板  跟广达不同 一会给你思路

嗯嗯,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电压,系统供电芯片不会工作,所以线性3.3V是没有电压的

打漏了一个字,是公共点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图纸上来,我帮你分析

图纸我附在后面了啊

网友:
4009是P沟道啊

网友:
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不装4009的时候,4脚能出24V说明芯片应该是好的,公共点没有电压的时候,那个3D3V-AUX-S5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公布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过了,没有短路

公共点的电压去了很多地方,,我说的不是公共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4008和PQ4009都换过了,4008GATE电压也是0点几伏不停跳变

那说明这个4008的控制来源有问题啊。。。现在修好了吗?修好了,公布下结果

网友:
应该不是4008控制的问题,不装PQ4009的时候,4009G电压有7V左右,说明4008控制正常啊,我试过把19V拉到公共点可以正常使用,现在还是没搞定啊,真想直接把19V拉到共公点交货算了,修得好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