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系列笔记本不跑码如何维修?

楼主(2015-01-11):
I系列笔记本不跑码如何维修?它们的上电时序是说明?有没有人能教教我

网友:
监控BIOS的波行啊。

网友:
先检查各大电压呀。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范围太大了,叫人家怎么回答你

网友:
迅维有培训。去听了就明白了。

网友:
一般都是看BIOS波形,
当波形不多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新手才会这样提问题,不跑码是最难掌握的技术

网友:
太多原因了 说不清

网友:
应该是先查查各供电,二级供电等,然后查关键信号吧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