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M1笔记本疑难杂症

楼主(2015-01-11):
之前接了一台七喜上网本,拿来的时候是上电0.15,二话没说测下电压,CPU供电没有。先不管,压了下CPU好了。放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是老问题。以为CPU没压好。重压了一下。又好了,冷机又不行。只要对这CPU供电芯片加热下马上就来。。CPU旁电容换过。CPU供电芯片也换过。搞了一天。累死了。没搞定。。请问有遇见过类是的师傅不 ?
CPU供电电感我也换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补焊EC搞定,因为EC在CPU供电芯片后面。所以加热的时候看能接触到了。
补焊用了一天了。没事。

网友:
经验,以后碰到这种问题要仔细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