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I引导-硬盘U盘安装win7 64位

楼主(2015-01-11):
EFI引导-硬盘U盘安装win7 64位

在网上找了EFI安装win7 64位的教程大多是从光盘启动安装虽然这种方法较为简单但是一来光盘速度较慢二来光盘安装方式不灵活。故

参考了相关资料实现了EFI启动从硬盘U盘安装WIN7 64位。

声明本教程仅供参考对于安装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说明

1.EFI引导下的win7 是无法软件激活的只能刷BIOS激活。

本教程的前提条件

一、主板BIOS支持EFI。

       一般来说支持EFI的BIOS,都有类似于EFI BOOT的选项开启即可。

二、原版64位win7镜像。

       大多修改版的win7镜像都没有了EFI引导功能需要原版镜像。

        ps:windows 7 32位是不支持EFI引导的。

下面开始教程

第一章 准备工作

一、制作安装分区

    1、首先在移动硬盘U盘准备一个FAT32分区

一定要FAT32分区因为efi bios只能识别FAT32分区

可用空间-推荐5G最低要求能放下win7 镜像解压出的所有文件

主分区也行逻辑分区也行不需要有引导功能。为方便叙述该分区称为Install

分区。

2、将win7 x64镜像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Install分区根目录

     3、将EFI SHELL(x64).zip解压到Install分区根目录

            4、将bootmgfw.efi复制到Install分区根目录

    最终Install分区目录结构如下图

第二章 安装win7 64位系统

一、从EFI启动到EFI shell

1.开机按F2进入BIOS设置在最后一下项EXIT中有选项

         Launch EFI shell from filesystem device

2.启动EFI shell后如图

提示

启动EFI shell后会有提示

fs0 :…………………………

fs1 :…………………………

fs数字-指的就是硬盘上的FAT32分区类似于windows下的c:,d:盘符。

Shell>

光标后输入

fs0:

回车即可进入该分区

命令

ls

可列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

如果能看到win7安装文件就对了如果没有则切换为其它分区,键入命令

fs1:

fs2:

直到看到win7安装文件。

如图

4、键入命令bootmgfw.efi即可启动win7安装程序。

二、安装系统

重点介绍一下使用diskpart命令建立GPT磁盘以及创建分区的方法

为了叙述方便win7 将要安装到的磁盘称为目标磁盘

这里只介绍如何使用diskpart命令来建立GPT磁盘及分区同时该方法会抹去

磁盘所有数据。

无损转换请参考其它方法。

安装程序到选择分区时可能遇到的情况

当windows安装程序进行到选择分区的步骤时

一、目标磁盘为空白磁盘的情况

    直接选择目标磁盘安装程序会帮助你建立EFI的各种分区。

二、可能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情况这是因为目标磁盘为MBR磁盘

使 用

diskpart工具建立GPT分区的步骤

1、把MBR磁盘转换为GPT磁盘

     在选择分区界面按下SHIFT+F10调出命令提示符

键入

diskpart

打开diskpart工具

★选择目标磁盘

list disk--------------------列出系统拥有的磁盘

select disk 0 --------------选择0号磁盘请根据磁盘大小自行判断你的目标磁盘

★清空目

标磁盘并转换为GPT格式

clean-------------------------清除磁盘,该命令会抹去磁盘上所有数据

convert gpt------------------将磁盘转换为GPT格式

list partition-----------------列出磁盘上的分区因为我们刚转换成GPT格式因此

分区为空

★建立EFI

分区及系统安装分区

create partition efi size=100---------------建立EFI分区大小为100M如果打算使

用该分区引导MAC系统建议大小200M以上

create partition msr size=128--------------建立MSR分区微软默认建立的话大小

是128M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ize=50000-------建立主分区大小为50000M请根据自

己需求调整该分区用来安装win7

list partition---------------------------------列出磁盘上的分区

PS其实一个diskpart工具几乎可以代替其他的第三方磁盘工具了比如著

名的DiskGenius是无法更改GPT格式磁盘的分区ID的但是diskpart可以。

PS在安装MAC系统的时候需要更改分区ID。

PS关于diskpart的详细使用可以在diskpart中键入help查看

2、完成安装

在windows安装程序的选择分区界面点击“刷新”会列出前述所建立的分区

选择相应的分区完成安装。

<完>

网友:
你这个复制的不给力啊

网友:
看完,了解一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