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T4900d问题

楼主(2015-01-12):
我这个主板刷过BIOS,今天晚上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没上内存时,风扇卸在一旁,当CPU温度上且的时候,有时有警报,有时没有警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哪个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报警看一下代码

网友:
我没有买高大上的LPC啊。。。。
不过,好像是不跑马的,风扇正常,我不知道怎么量复位电压!!!~~~可以教一下吗?我不可以下图纸了,加我Q发个图纸吧。353872890Q

网友:
直接换IO试试看呗

网友:
我现在是找不到电路,我在论坛里找到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问题,他没有上他修的哪个图片。
图纸我都有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原件,新手啊。。。。晕。
我也是这个问题,这是哪个师傅发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7978-1-1.html
到底要换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