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31集显花屏怪问题

楼主(2015-01-12):
废话不多说,,昨天接同行一宏碁机器,开机正常,当进入桌面瞬间,屏花,但简单累一点能看清一点。于是报价,根据经验觉得问题不大。拆机一看因特尔cpu 997 板载,瞬间石化,没有北桥。只有南桥和cpu。。。。换内存。。。。换系统。。。。换bios。。。。。该弄的都弄了,结果一样。郁闷中想起,因特尔集成显卡北桥也有虚焊的可能性。。。可是这个机器集显由cpu内部集成的啊。。。。没辙了,不死心,烘干两遍,小心翼翼加焊板载cpu。。。结果依然依旧。屏。。。。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拿新屏,拆开看一看:超薄屏,小接口,平时不备,没办法了,本人没有系统学习过电路,不会查条件,凭经验做了4年维修,,,,求给位大仙帮帮忙给个建议。备注:集显卸载掉,进系统正常不花屏,win7win8都没问题。凭这个可以排除屏、排除排线问题。板子没进水没腐蚀。修了两个半夜了。。。跪求。。。。。

网友:
有没有哪个老师能解释一下呀?难道南桥虚焊导致?或cpu内部损坏?求解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论坛里高手云雨,这点问题竟然没有人有此能耐。。。唉。。悲催啊。。。

网友:
换桥不    必杀

网友:
打正确的官网驱动,不行,换PCH。

网友:
不好说啊 这问题

网友:
我修到过CPU坏的

网友:
板载的不好弄啊!

网友:
板载的U很麻烦

网友:
继续等待有高见的人。。。。。。我正准备南桥和新屏。。。。

网友:
老大。。。。还是没有人能解释一下。。同行说18号说客户20号去外国,我这调屏和南桥的时间都不够。。。

网友:
这个问题。。。。客户机器能亮,又急着去外地,最后桥什么都没有动,只能把集成显卡先禁用,对付着没有收钱,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集显卸载掉,进系统正常不花屏,表明还是集显的问题啊。没办法只有加焊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