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60无显各位看看

楼主(2015-01-12):
别人给了一块GTX760,表现为:
1:开机的时候接显示器无显(显示器是正常可以使用的),风扇会转。
2:用另一块显卡进去之后,在windows下面查看GPU-Z能看到,但是识别不全,图片如下:

3:拆了显卡散热后,发现芯片上面有斑迹,不知是啥。(难道是烧坏了?)

4:开机用手摸芯片会发热,但不是很烫的那种。
5:试了一下刷BIOS,可以提示刷新成功,但是一样是开机后无显。
6:在nvflash下面能正常识别出来是GTX760.

各位高手,上面情况能判断是GPU坏了吗?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不?

网友:
只能加焊显卡主芯片试试了

网友:
已经被烤过了,你还想再烤一遍吗?考虑一下是否有显存挂掉了吧

网友:
主要是芯片会发热,但不是很烫。上面现象能断定GPU坏了吗?如果坏了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显存加焊一下不行就丢吧!!

网友:
先检查下视频输出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有没短路。

网友:
GPU不能这样判定,最起码打阻值,PCI-E接口16对数据线包括反面16对小电容不能有短路断路并且各队阻值接近为好,

网友:
视频输出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芯片上的貌似导热硅脂

网友:
显卡不在身边,类似于下面这图显卡,该测那个地方?多图杀猫。

网友:
GPU没有破角,100块钱收了,,有意的话联系我,,,收来玩玩

网友A:
100块?还不由拿来折腾。,对了,显卡插上去虽然没显示,但是是能进系统的,能听到系统的启动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块?还不由拿来折腾。,对了,显卡插上去虽然没显示,但是是能进系统的,能听到系统的启动的声音。{:4 ...

那听到的声音是直接没有认到显卡,而是不是说认到显卡进系统了,基本上你不插。显卡都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供电什么都量过没有啊 !

网友:
换个GPU试试 看看行不行

网友:
问一下,还有保不

网友:
供电也不知道有没正常

网友A:
我不会修显卡,供电不会测?显卡拆开过了,盒子说明书齐全,还能保不?
主要是想上来让各位大神看看是不是GPU烧坏了(芯片上面金属有斑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修显卡,供电不会测?显卡拆开过了,盒子说明书齐全,还能保不?
主要是想上来让各位大神 ...

没有修过的话200收了,GPU表面没有破裂痕迹就收,,可以的话联系我QQ:630343114

网友:
按网上的教程,打了一下显卡的金手指值,有电容的那一面是正常的,没电容的那一面,有些金手指的值偏大,有些金手指值很小,看来是GPU报废了。

网友A:
不对,我测了一下正面16条线也是正常的值。测红色圈(线圈正面不正连)二极管值为0,测蓝色的圈的值是383左右,就是绿色圈的值有点不一样,一个是372,一个是370.

这能断定是GPU坏了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只能工作在X4模式下,在X16模式下面显卡识别不了,上面那图有误,应该是绿色旁边的第二条数据线打值都为355,比正常383要低。可能就是那个原因造成的,GPU应该有问题,不知还能不能修。

虽在X4模式下, GTX760还是很强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打各对地阻值看正确吗,再看表面有无损坏,才能继续往下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我测了一下正面16条线也是正常的值。测红色圈(线圈正面不正连)二极管值为0,测蓝色的圈的值是3 ...

不正常就卖给我得了 我来试试,,呵呵

网友:
你这内存过了么,能听到声音,我有个机器也是你这样,加焊GPU后,内存没过,金手指一弄就好了。虽然有点歪理。但是就这样子哈哈哈

网友:
X4模式下面可以运行了,X16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就卖给我得了 我来试试,,呵呵

X4下面可以用。^_^

网友C:
进水了吧和胶起反应了?

网友:
量量供电

网友:
可能又是个杂证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了吧和胶起反应了?

啥情况?能说说原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