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主板有时开机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5-01-12):
公司有台老电脑经常开机后,重开主板不触发,时好时坏的。开不了的时,短接电源开机线强行加电一下,再重新按开机才可以触发。这种情况是不是开机5V待机电压不正常?因为它是时好时坏的!所以待机电路也很难检测判断!与晶振有没有关系?换晶振是不是谐振电容也要换?

补充内容 (2015-1-16 16:55):
正常关机可是重开,就是断电几分钟后才不行!

网友:
最好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io有虚焊的地方没有

网友:
电池电压几伏

网友: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是电源,插头,再往下查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开机线 指的是绿线吗

网友B:
得先换待机5V的滤波电容再说,如果正常了,就不用找故障了!

网友:
自己觉得有问题就试一下,可以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先换待机5V的滤波电容再说,如果正常了,就不用找故障了!

分析得有道理!谢谢!!!!就按你想法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断电后,重开要短路一下电源开机线再按开机键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换个新的电源!!

网友:
按不触发修吧!查待机供电,南桥RTC供电,复位,时钟电路。IO开机针电压?短接时有无高低高跳变?

网友:
32.768晶振,rsmrst#和pwrbtn#,有较大可能

网友:
你换掉电池座子下面的822 全换

网友C:
个人觉得5V的滤波电容可能性大点,不知楼主换了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5V的滤波电容可能性大点,不知楼主换了怎样?

还没有搞,5V的滤波电容是固态电容,应该没那么容易坏的吧?

网友:
加焊南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