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00用什么模块代替

楼主(2015-01-12):
我有一个航嘉400的电源,开机有焦味,一看是KA7500中间有颜色变化,可能是烧焦了,请问师父们KA7500用哪个模块代替!

网友:
查资料可知:KA7500 KA7500B KA7500C 内部结构图都是一样的,所以都可以代换TL494

网友:
二楼说的对,用tl494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7500都烧坏了。估计辅助电源异常了。

网友:
楼上正解,换上7500后先不要通电,查一下辅助电源和开关管周边元件有无损坏先

网友:
烧的那么严重,,,估计很麻烦了。。把芯片的电路跑出来,再从网上看看把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给芯片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第12脚,正常在+12-+24V左右,少数机器+26V也属正常。代换用同型号或TL494都可以。

网友:
记得把7500周边的电解电容都换掉,雷击除外,其他大部分情况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7500=494  是最常见的  应该比较好找吧

网友:
楼主呀,用494可以直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