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路由大神求教啊!!!!

楼主(2015-01-12):
昨天去与客户家,说是路由器设置不了,应该简单你们懂得,哈哈,谁知到了以后,发现他的猫竟然开启了无线功能由于这个猫的无线功能比较弱,所以想再接一个无线路由器,我去,这下把我难住了,我用普通设置路由器的方法不行,后又想到他开启了无线功能,就把他当成双路由器去设置这个曲线路由器,完事后发现可以搜到无线路由器的设备,密码输入也连接上,就是连不上网,晕了。这个开了无线功能的猫要怎样去接无线路器啊,而且他家从猫上出来的线到电脑后就可以直接上网,哎纠结了半天没搞好。求教各位路有大神分享啊,另外也想知道这个猫,他是怎么开启这个无线功能的啊!!!!!!!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下,高手在哪里啊速速现身在线等!!!!!!

网友A:
主机线插到猫上,进192.168.1.1设置关闭无线

网友B:
他那是ADSL及无线路由一猫吧?电信很多就是

网友C:
无线猫,就算是用笔记本连上无线信号也是上不了的,还需的进行宽带拨号,弊端是无线猫还是只能一台机子用,应为要拨号,无线不关也没事,你把路由器个猫相连用网线,再一个,如果进入设置的IP地址一样,你先进路由器里把LAN口IP地址改掉,也就是登陆地址,你先试着,我坐等你回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机线插到猫上,进192.168.1.1设置关闭无线

猫上就有关闭无线的开关啊,我要知道怎么连接无线路由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线猫,就算是用笔记本连上无线信号也是上不了的,还需的进行宽带拨号,弊端是无线猫还是只能一台机子用, ...

我就是把IP地址改过了,试过也是连不上网的,这种个例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去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那是ADSL及无线路由一猫吧?电信很多就是

电信送的猫写有无线功能,只是没有启用,我这个就是启用了,再接个无线路由器的时候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我把这个猫当成普通拨号的猫去设置这个外接无线路由器不行,把这个猫当成是一个无线路由器去设置也不行,问题不是出在猫身上,而是这个猫已经开启了无线路由功能,要怎么去连接下一个无线路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猫上就有关闭无线的开关啊,我要知道怎么连接无线路由器啊

关掉无线然后改路由器地址,设置拨号方式动态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掉无线然后改路由器地址,设置拨号方式动态IP

问什么要设置猫啊,我要设置无线路由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把IP地址改过了,试过也是连不上网的,这种个例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去设置

没法教你,感觉你似乎对路由器一窍不通?码字很累

网友E:
在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要么就是把分路由设为交换机,要么就是把分路由lan口IP改为192.168.2.1  然后进去设置 自动获取,摩登出来的线直接插在wan口上。保证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法教你,感觉你似乎对路由器一窍不通?码字很累

我去,你的意思不就是把猫和路由器的IP设置不一样么。早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要么就是把分路由设为交换机,要么就是把分路由lan口IP改为192.168.2.1  然后进 ...

按你这个方法,我也试过了,不过是把猫过来的线接到LAN口上,接到WAN口上肯定不行的,都设置了动态IP了,又不是PPOE拨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你的意思不就是把猫和路由器的IP设置不一样么。早试过了

你还有高招没啊,这些方法都试过了,什么改路由器的IP,设置成动态,关闭DHCP,猫过来的线接在路由器的LAN口之类的就不要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要么就是把分路由设为交换机,要么就是把分路由lan口IP改为192.168.2.1  然后进 ...

你说的详细点啊,什么   进去设置 自动获取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详细点啊,什么   进去设置 自动获取   ?

吧兰蔻IP改了 然后进去设置 为动态获取    摩登出来的线直接插在WAN口 上  这是我试验了的  能上网  路由和路由对接也是这样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吧兰蔻IP改了 然后进去设置 为动态获取    摩登出来的线直接插在WAN口 上  这是我试验了的  能上网  路由 ...

大哥你没看我上面说的么,路由对路由的方法我试过了,还有你这说的路由对路由的方法也不对啊,应该是猫过来的线接路由的LAN 口,而不是你说的WAN 口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啊,出来给我指导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吧兰蔻IP改了 然后进去设置 为动态获取    摩登出来的线直接插在WAN口 上  这是我试验了的  能上网  路由 ...

DHCP关不关啊,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了根本伤不了网啊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问题依旧没解决啊

网友:
感觉以后我就真心不会设置路由器了。。。您这情况。。。

网友E:
那没法了  我平时都是这样出去做工程  招待所我都是这样搞的 路由接路由 直接自动获取IP lan口 出来接wan口  改下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如果是带路由wifi功能直接台式机上网的摩登 我都是这样方法做的 吧路由当交换机也行dhcp要关掉当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没法了  我平时都是这样出去做工程  招待所我都是这样搞的 路由接路由 直接自动获取IP lan口 出来接wan口 ...

(路由接路由 直接自动获取IP lan口 出来接wan口  改下路由器的LAN口ip地址)我路由接路由都是lan出来接lan 口其余的也和你一样,也可以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没法了  我平时都是这样出去做工程  招待所我都是这样搞的 路由接路由 直接自动获取IP lan口 出来接wan口 ...

遇到带WiFi功能的猫,接无线路由器,还得把猫的DHCP关掉么?如果把路由当交换机用要怎么设置无线功能这块。我用了路由接路由的方法试了,无线不能用,请教你下咋回事?

网友E:
不是关猫的dhcp是关路由器的DHCP 吧路由当交换机  你路由接路由的方法,无线功能是不是被关闭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关猫的dhcp是关路由器的DHCP 吧路由当交换机  你路由接路由的方法,无线功能是不是被关闭了哦

我路由接路由的方法要打开第一个路由的DHCP并且关闭第二个的DHCP,俩路由的无线都可以用的。

网友F:
路由器WAN口接猫的LAN口,如果猫设置了自动拨号,路由器就设成静态IP或者动态IP都行,把路由器LAN网段改成与猫不在同一个网段,其它的正常设置就行了;如果猫没有设成自动拨号,路由器设成拨号。
如果猫自动拨号,也可以将路由器的地址改在与猫同一个网段但不要冲突,关闭dhcp,这样也可以。如果启动dhcp,地址域最好不要冲突,并且网关要设成猫的地址。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路由器WAN口接猫的LAN口,如果猫设置了自动拨号,路由器就设成静态IP或者动态IP都行,把路由器LAN网段改成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猫过来的网线插上电脑就可以直接上网,也没出现什么自动拨号的图框,就和一般路由器的过来的线一样,请问这个猫是设置成什么拨号的,而且猫还可以发射无线但只能用一个手机连接。这样的猫,我后面接路由的话要按哪个方法设置

网友G:
电信的好像很容易设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信的好像很容易设置呀

关键问题是这个电信猫开了无线功能,猫出来的线可以直接上网,还有无线网,就像个路由器,按一般的路由接路由的方法设置后级路由的无线上不了网,按普通的猫接路由器的方法更不行。问题就在这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设置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猫过来的网线插上电脑就可以直接上网,也没出现什么自动拨号的图框,就和一般路由器 ...

猫的LAN口出来接路由器的WAN口,路由器的WAN口自动获取IP或者是固定IP。路由器的LAN口改成与WAN口不一样的网段,其它的就跟平常一样设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猫的LAN口出来接路由器的WAN口,路由器的WAN口自动获取IP或者是固定IP。路由器的LAN口改成与WAN口不一样 ...

那个DHCP 关不关

网友G:
这个貌似要用telecomadmin这个账号进去,把自动拨号的设置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貌似要用telecomadmin这个账号进去,把自动拨号的设置删除。

求具体步奏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顶                  路过

给点意见把,别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猫的LAN口出来接路由器的WAN口,路由器的WAN口自动获取IP或者是固定IP。路由器的LAN口改成与WAN口不一样 ...

按你这个方法也不行,连网的上不去,更别说无线网了。哎!!!!!!!!!!!!!

网友:
还是得接个无线路由器好用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这最近电信的猫原来是不开路由功能的现在全开了,而且老是断线,后续接路由器也接不好

网友F:
你还没搞好呀?你搞的对不对哟?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如果需要加5562012。

网友I:
猫有无线功能, 就有呗,他有应该不影响你用路由的无线功能吧!你和平常那样进路由把账号密给输进去,再开启路由的无线功能, 大不了 给手机么指定个IP试试!,你说的这情况我感是路由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没搞好呀?你搞的对不对哟?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如果需要加5562012。

谢谢还是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猫有无线功能, 就有呗,他有应该不影响你用路由的无线功能吧!你和平常那样进路由把账号密给输进去,再开启路 ...

这个方法我一开始就试过,WAN口会一直连不上,不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没看我上面说的么,路由对路由的方法我试过了,还有你这说的路由对路由的方法也不对啊,应该是猫过 ...

路由接路由,就是接在WAN口上——,是你一直没弄明白,
1你要知道你的猫路由分配出来的IP是多少,你说电脑接上就可以用,你查看下你的电脑的IP,
2知道IP后,用你的电脑连接新的路由器的LAN,别的啥也不接,进入路由器,把 你的路由器的网层设置成跟猫分配出来的IP不一样的网关,比如猫路由分配出来的是192.168.1.1,新的路由器则是,192.168.2.1;中间的2可以改成其它,然后无线什么的都设置好。
3把你的猫从LAN口出来一根接在新路由器的WAN上,什么都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路由接路由,就是接在WAN口上——,是你一直没弄明白,
1你要知道你的猫路由分配出来的IP是多少,你说电 ...

多谢回答。按你这个方法那WAN口选择什么方式。我设置路由对路由都是路由LAN口出来接下一个路由的LAN口并打开第一个路由的DHCP,关闭第二个路由的DHCP。WAN口选择动态IP。我一直都是这个方法用的啊。

网友K:
电信的猫就是这样  有信号  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信的猫就是这样  有信号  上不了网

我这个是有信号可以上网。

网友L:
绝招,别告诉别人!呵呵!电信的路由器的你说从路由器出来就能够上网,说明电信的设备自己拨号了,并且开启了Dhcp服务,那么你想要用其他的路由器,就必须而且一定得将另外得那个路由器的Lan口地址修改,具体怎么修改,就自己去看路由器的设置说明,把网关修改好了,那么重启,并且再链接电信的路由器,自己再用设置向导设置下拨号链接为动态获取,无线名称和密码自己设置,保存,再次重启!你再试试!不行再找我,我的扣扣804408192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绝招,别告诉别人!呵呵!电信的路由器的你说从路由器出来就能够上网,说明电信的设备自己拨号了,并且开启 ...

好的谢谢,现在客户家里的猫好像都是这种智能无线猫了,这电信搞毛啊,用这东西无线还不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多谢回答。按你这个方法那WAN口选择什么方式。我设置路由对路由都是路由LAN口出来接下一个路由的LAN口并 ...

WAN口用最好用静态IP,设置为前一个的路由分出来的,比如DHCP分配是192.168.1.100-192.168.1.255,你就设置为192.168.1.250以后的

网友M:
如果是两个路由器能连通的话,你就只要设好次路由的DNS地址就可以连网了,这个DNS可一从主路由器中看到,也可以打电话问服务商要。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两个路由器能连通的话,你就只要设好次路由的DNS地址就可以连网了,这个DNS可一从主路由器中看 ...

现在电信带无线功能的智能猫后面咋接无线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WAN口用最好用静态IP,设置为前一个的路由分出来的,比如DHCP分配是192.168.1.100-192.168.1.255,你就 ...

现在电信带无线功能的智能猫后面咋接无线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绝招,别告诉别人!呵呵!电信的路由器的你说从路由器出来就能够上网,说明电信的设备自己拨号了,并且开启 ...

lan口的修改了,请问猫出来的线接路由器的什么口,接wan 口连不上网,接lan口电脑可以上网无线用不了。

网友:
我画了个图,设好后就该可以了

网友:
抱歉,不知道为何图上传,看不到,复制这个连接就可看到了http://pan.baidu.com/s/1kTwwhKj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信带无线功能的智能猫后面咋接无线路由器?

你能不能理清楚这些头绪,再总结思路,无线路由也是一样的,分配出来的IP不要跟电信猫一样就行了。LAN口改成跟电信猫不同层次的就行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来自 中国
你这就是普通的后面接无线路由器啊,这个我试过了,给你说这个猫比较特殊,它出来的线可以直接上网还可以无线上网,就和无线路由器一样啊。所以我在这样一个猫后面咋接个无线路由器啊?你这个方法我用过了,设置好后wan口就显示一直连接就是连接不上,还有那个后面接的无线路由器的lan口我改成的是192.168.1.2不是.2.1可以不?还是问题就出在这个lan口的ip改的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