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显示器故障难点极易误判

楼主(2015-01-12):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显示器常见故障问题,让大家久等了!!!在此深表歉意。废话少说,入正题,不喜勿喷,手下留情:
一台不知名显示器,故障:不通电

首先,望;看外观有没有磕碰的痕迹(没有);问:问客户故障的外在因素(不知道);闻:打开显示器,闻有没有烧焦的气味判断故障,如下图,电源板和驱动板没什么异样,各电容没有鼓包或漏液,外观正常,根据前面讲到的电源篇测量电源板芯片异常状况,保险、桥、二极管输出电压图2、图3电容电压12V、5V正常

常规到这里,基本可以断定电源板OK,无故障。下面测量驱动板,测量核心驱动供电1.8V(正常),开关电压2.3V(正常,可能3.3V比较常见,但这个也有电压值的也有)

这就奇了怪了,一切正常却开不了机,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贸然断定这一定是驱动板挂了,其实不然,依经验,电压不够也会出现这种故障,而导致误判。好了,揭晓谜底,上示波器。结合电源板输出电压测电容波形,5V输出的正常电容和非正常电容(图3,已更换电容)内波如下图已用红线标记,更换后开机电压3.3V,开机正常,如图4,图5

至此维修完毕!
        15年的第一张贴,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能学到更多东西,赚更多的钱,也祝愿2345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突破!
     注:以上所用仪器只是为了让看的人对故障了解的更直观明了,不仅是对故障的剖析,也是给我自己的警示。对于以下的评论旨在技术交流,给有困惑之人一种解决方式,不需要人生攻击!!!大神、大师傅我知道你们很厉害,那就给我们讲讲技术,我们需要!需要!技术!!!望您能给我们小白多多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嗯,真不错,这种故障比较隐蔽。
经验也是一把双刃剑啊。

网友:
描述的换可以 就是拍照怎么高清

网友:
=帮我看看我那个Acer 怎么拆开

网友:
这种板是有这问题。

网友:
我都还不会看电路板的点位。。

网友:
这个也是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篇文章写得好!!!!

网友:
看样 备一个电源板 和驱动板   这样就好判断了

网友:
唯冠的机子,直接换电容。

网友:
电容退容引起的故障,外观不明显且看不出来,电压低时应该考虑!

网友:
先用代换板法判断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可能会好些。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刷BIOS好了

网友:
虽然很简单  但也是看不懂的

网友:
学习了这好像是联想的机!

网友:
小白路过啊,这种毛病,我根本没测量工具

网友:
不错,希望经常介绍一些维修案例。

网友:
这方面在维修的时候 我还真的没有 仔细想过。。。。

网友:
这种机子遇到的不多,不过太烂的机子直接换电源板的比较多

网友:
我还真没动过修显示器用示波器的念头.哈哈..学习了.不过故障确实挺隐蔽的.

网友:
楼主请教下关于电压跳变有何好的判断方法,上次碰到过个跳变的,5v跳变比较大,12跳变比较少,折腾了半天,最后7575芯片六脚供电上电容引起的,这样情况有何好的判断方法少走弯路

网友:
电容失效了??

网友(2015-02-19):
很好,大家多交流。

网友(2015-07-16):
看懂了,原来是率波不行!

网友:
强大的 收获 值得学习

网友:
换个电容的事 关键你没有提上好驱动板时的各个电压是不是还正常

网友:
楼主把测试图都票出来,就是不算高清,要是拍的清楚再配合文字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
虽然少碰到当记下有好处的

网友:
工具不错呀 拍照清晰 2345也来了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很扎实,像我们显示器驱动板直接换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联想的显示 我修了三台都是换470uf 16V 的电容修好的

网友:
楼主就是牛,示波器都用上了,我买了个示波器回来不会用放了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