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在手,修板我有,华硕代工M2N68-LA R5.00主板多故障修复

楼主(2015-01-12):
板子是一同行送的,刚好最近有一损友想给自己老父亲凑台上网机,因此便找到我,本来我是想E5200+G31+DDR2 1GB X2+80G SATA这样的配置对付,没想到他说要个AM2的集显小板,手里有个4600+,淘宝上板子又贵,想来找我有没有弄张二手板子,维修不维修不介意。价格最好便宜。毕竟是发小,不然这样的客户早就请出门。好了废话不说,来看看板子的具体症状和修复过程。

板子是华硕给惠普代工的品牌机主板,型号是M2N68-LA,REV5.00。可触发加电,不跑马是必须的,不然也不会给你。该板子是AMD+NVIDIA组合,属于NVIDIA单桥。那么先来测下主板的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DDR2,0.9V,一上来就捡到死老鼠,看了下,是APW7120的电源管理芯片驱动一组MOS管子,上管D级有5V供电输入,量管子的G级都是0V,断电量了下两个管子的G、D、S极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因此有理由相信,管子正常,问题在内存电管或者前级部分。

APW7120这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就不再多做阐述,百度PDF一大堆,像这种输出电压才0.9V的,可以肯定不是电源管理芯片自身问题,而是调压电阻的问题,它有个公式,就是Vout=0.8 x(1+(R1/R2)),一般来说,R1是个1.5K电阻,R2是个1.2K电阻,那么根据公式,正好得出1.8V的输出电压。现在才0.9V,说明这里面的电阻阻值肯定是有问题。

如何找到这两个电阻?
通常R1的两端是和芯片的8脚与6脚相通,R2的两端是和6脚与接地相通,原理大家可以下一张7120的PDF看下。

板子实际测量发现,R1电阻阻值是1.49K左右,属于正常,但是R2阻值达到9.87K,这就明显不正常,换算下来正好是0.9V的电压输出,说明之前判断正确,料板上拆个1.2K的电阻替换之后,内存电压输出是1.78V,算正常。

上AM2假负载和俄罗斯诊断卡,触发上电,复位灯还是不亮。那就接着测供电吧,根据时序:内存-VDDA2.5-桥、CPU核心电压-总线供电,一一测量

VDDA2.5:2.6V,正常
桥供电:1.2V,正常
CPU核心电压:1.3V,上的是闪龙2800+,正常
总线供电:1.2V,正常。

根据时序,当总线供电正常之后,经过转换变成HT_VLD信号,桥接受到这个信号之后,发出全板复位和时钟,CPU接受到复位和时钟之后,发出ADS#片选,选中BIOS开始跑码。

量了下PCI槽的B16、PCI-E的A13、A14这些时钟测试点,也是0V,说明桥确实没有发出时钟和复位。但总线供电已经正常,说明:
1,总线转化成HT_VLD信号不成功,桥没接收到
2,桥已接受到,自身损坏,导致无法发出复位和时钟。

这板子点位图不好找,我是没找到,但自认跑线功夫还算可以,而且修过华硕板子的都知道,华硕喜欢用822电阻和三级管。因此,在桥周围找822排阻和三极管相临近的准没错。不一会,就找到个822和三级管出来。

实测,822的1脚和负责总线的MOS管相通,而822的8脚连接到三极管的C级上,电压0.02V,822的7脚有3.3V的高电平。测了下三级管,C级和E级并没有开路,而且B级和C级都是0V低电平,按照三极管特性,低电平截至,因此C级理论上是个高电平。现在才0.02V,又是822过来的,又是华硕,那就不用我说太多,换掉822!

料板上找个822替换之后,上电,诊断卡复位灯果断亮了起来,PCI时钟和PCI-E的时钟测试点都有了正常范围的电压。兴奋的上CPU,依旧00不跑马。测下CPU时钟和复位,都正常,都到这地步了,想到NVIDIA单桥的高发热量,华硕那羸弱的散热片,那还需说什么呢,BGA伺候吧……

加焊完毕后冷却,上CPU,加电触发,果断跑码,提示C1,无内存。上个内存上去,没过多久,显示器屏幕亮了,提示无引导,做个系统拷机1小时,没什么问题,收工结束。

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时序维修杠杠的!!

网友A:
为毛我加焊过的机器,全都半死不过的,我和bga有仇?

网友:
哥这技术不赖啊……

网友:
楼主时序很牛逼,经验也是杠杠的

网友:
长见识了,水平可以的

网友:
楼主理论强大,技术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的是行如流水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加焊过的机器,全都半死不过的,我和bga有仇?

没加焊到位,一会跑吗,一会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加焊过的机器,全都半死不过的,我和bga有仇?

主要是温度没掌握好,有的得重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加焊到位,一会跑吗,一会不跑,

都是不跑吗的,我 加焊还是不跑马,有事好原故障,有时候都不触发

网友:
这技术真的是没的说了!

网友:
如果可以分享一下时序就更好了

网友:
给力 我主板都还给老徐了 晕

网友:
,,,AM2的板子在我们这边已经没人用了,全部仍到垃圾站了。

网友:
不错,真心,学习了如果是我我肯定先换芯片了

网友:
时序及分析思路清晰完整,不可多得的好贴。

网友:
楼主对时序理解的相当到位了,耐心也很好,一般人看到台板这么多故障估计早放弃了

网友:
真厉害 我没啥说的  学习到很多  我还在看哦

网友:
恩 不错 要是我 肯定修不好

网友:
很好,时序果然背的很熟练

网友:
樓主很厲害喔~在下有一片現在還丟在昌庫~

网友:
楼主又发好贴了 ,,学习了!!!

网友C:
干的不错兄弟  我刚接到两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一块不亮 已经修好 ,还有一块能正常显示,也能关机 但是关机之后主板,电源还在工作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的不错兄弟  我刚接到两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一块不亮 已经修好 ,还有一块能正常显示,也能关机 但是关机之 ...

查查板子的各大供电,看看那个供电、信号还有,时序到着来就是关机步骤。

网友:
nb啦啦,羡慕

网友D:
撸主撸技过人

网友:
这么麻烦能收多少钱

网友:
这块板真要命,加焊了好几个地方

网友:
首先楼主这个贴对新手帮助太大了,感谢!有几个小问题:
1、第一个故障中的反馈电阻R2坏了,是图中的两个电阻中的一个吗?

2、你测量的桥供电1.2V应该是在桥附近的电感或MOS管的S极测量的吧?
3、最重要的问题,总线供电正常后发出HT_VLD给桥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你应该是从总线供电的MOS管S极扫桥旁的电阻或三极管吧,这部分你可以上一张手工的图吗? 822的7脚有3.3V的高电平,7脚连接三极管吗?
(实测,822的1脚和负责总线的MOS管相通,而822的8脚连接到三极管的C级上,电压0.02V,822的7脚有3.3V的高电平。测了下三级管,C级和E级并没有开路,而且B级和C级都是0V低电平,按照三极管特性,低电平截至,因此C级理论上是个高电平。现在才0.02V,又是822过来的,又是华硕,那就不用我说太多,换掉822!)

网友:
技术好得狠。

网友:
厉害~厉害    可不可以让我加你好友啊!

网友:
楼主总线电压在哪里测得的?

网友:
向楼主大神学习,修板还得看时序,不看时序修的板都是瞎修

网友:
值得学习,维修思路很清晰,时序掌握的很好。

网友:
楼主的时序真的很好啊,理论到位,技术高啊

网友:
时序分析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V5    我一般量了阻值正常范围都先换7120了

网友:
楼主时序很强大啊

网友:
有时序就是好,不像华硕的机修到蛋疼

网友:
我只想知道楼主加焊过的板子可以用的住吗?为什么都说加焊的用不住啊?我上次重做了一次,好像用了一个月,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同学很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时序很牛啊,经验也是杠杠的!高手。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这个时序维修学习了……

网友:
时序。可是我记得有点乱

网友:
呵呵,华硕早期主板只要是用APW7120的坏的挺多的!刚开始看到没电压,以为是换芯片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很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板为毛 总是和电阻过不去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时序学得不错

网友:
都是老主板了,不过楼主修得还是挺好的挺准的

网友:
很好,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看完我都汗了,太精彩了

网友:
哎 学习了 等到老死了 也学不会了

网友:
看楼主修板真是一种享受

网友:
这是水平不是一般人啊

网友(2015-02-22):
楼主好厉害啊 感谢楼主分享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