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1961WA 屏坏了,求拆机屏?

楼主(2015-01-12):
联想L1961WA  屏坏了想换屏、哪位手里有屏求拆机屏?  微信:158004856联系我。

网友A:
是你弄坏的  还是机器本来就坏的呀  显示器换屏 就没多大意思了吧 不如买新了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弄坏的  还是机器本来就坏的呀  显示器换屏 就没多大意思了吧 不如买新了

外伤,看下图

网友:
显示器最值钱的部分就是液晶屏部分了  占整个显示器总金额的 百分之80以上  屏坏了还换屏  都不如买新得了 你不是做维修的 可以理解 建议买新的吧  没有换屏的必要了

网友:
把驱动板子卖了 还能卖点钱

网友:
换屏意义不大,主要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换屏占整机80% 没价值修

网友:
自己的话还能用,客户,让他换新的。

网友:
我有17的,没有19的

网友:
买一块屏和一台显示器差不多贵啊!还不如买一台2手的

网友:
新显示器才几百块钱

网友:
400多一块A屏,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
买个便宜货也就300多还保一年,买个屏可能还不止这个价,有必要换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