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0 自动加电

楼主(2015-01-12):
1440 换了显卡过后   装起来   关了机过后自动加电    求助下 谁碰到过

网友:
楼主你有、、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cmos 没电,电压不够

网友A:
应该是COMS电池没电,或者电池不良,上次一个3.1V我换个电池就号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试试看啊

网友B:
如果是干显卡之前确定是好的  就最好在干一次显卡吧,如果之前不开机或者也是这样的 ,考虑下BIOS和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OMS电池没电,或者电池不良,上次一个3.1V我换个电池就号了

CMOS 是3.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OMS电池没电,或者电池不良,上次一个3.1V我换个电池就号了

用电源 不用电池 不会出现这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干显卡之前确定是好的  就最好在干一次显卡吧,如果之前不开机或者也是这样的 ,考虑下BIOS和网卡

单用电源 不用电池   还有就是 用电池不用电源也不会出现这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