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古怪的B490了

楼主(2015-01-12):
B490灰屏,外接显,拆上盖装一个11寸液晶一试显示正常,报价换屏。
怪事来了,手中几块友达140屏装上去都不显,把该B490的三星屏装别的机上显示正常。晕死我了。
这是什么情况,装来装去就只有那块11寸超薄屏可以显示正常。蛋疼啊蛋疼
求助怎么解决?

补充一下,外接屏想进BIOS恢复一下试试,结果进BIOS里外都不显了……坛里找个BIOS试试

五分钟后补充:想拆机刷个BIOS试试,刚打开后盖看到BIOS电池,先放电试试,哈哈。BIOS放完电一切正常了,装啥屏都显了,嘿嘿

网友A:
不要盯着友达的换啊  三星的  奇美的  都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盯着友达的换啊  三星的  奇美的  都换上去试试

手中没有……故障机的屏装别的机上是好的。

网友B:
三星的屏兼容性是最好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屏兼容性是最好的

会不会是BIOS问题——一会写个试试

网友C:
上面的8脚芯片换换就OK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又9成是显卡的问题,在戴尔的机器碰到过,换小屏幕可以,一样的救不显示,做显卡修好的

网友:
显卡坏了会挑屏,没遇到过过

网友:
是不是bios的事情呢。

网友E:
有的机器是挑屏的 找一个和能现屏一样牌子的屏试试呗

网友F:
显卡问题。加悍重植显卡应该会好的。

网友:
BIOS放电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机器是挑屏的 找一个和能现屏一样牌子的屏试试呗

BIOS放电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又9成是显卡的问题,在戴尔的机器碰到过,换小屏幕可以,一样的救不显示,做显卡修好的

BIOS放电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问题。加悍重植显卡应该会好的。

BIOS放电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8脚芯片换换就OK了

BIOS放电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盯着友达的换啊  三星的  奇美的  都换上去试试

BIOS放电搞定

网友:
那就换原装屏幕啊····

网友A:
主板BIOS放电???这个你现在才放???早就应该放了吧

网友G:
恭喜楼主又赚了一大笔钱,又赚了个屏。这是要发的节奏呀   还有,楼主灌水的功底真了不起,每个人的评论他都给回复了,而且像是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BIOS放电???这个你现在才放???早就应该放了吧

好了一阵,又灰屏了,邪性,刷了个BIOS又亮了,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又赚了一大笔钱,又赚了个屏。这是要发的节奏呀   还有,楼主灌水的功底真了不起,每个人的评 ...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换个其他牌子的屏试试,不行的话在弄硬件

网友:
还有这种怪问题啊
    我怎么没遇到啊

网友:
赚了一个屏钱啊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