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Y-A55M+ v1.0a图纸

楼主(2015-01-12):
新手脆求图纸

网友:
从没见过有梅捷图纸

网友:
图纸不好找…。

网友:
维修没图纸要会跑线,板子有几万种,讯维的图纸不到几百种,要学会没图纸维修,主板维修不就那几个问题吗,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到官方网站去看看

网友:
这种板子图纸一般没得,,,查查供电正常不,,,正常后,,看看时钟,,不正常就丢,,都正常就干桥试试!!

网友:
要什么图纸呀,网上搜索下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