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用0380R改造电路,输出电压过低!

楼主(2015-01-12):
一台显示器,电源板输出电压0,看了一下,300V的电压,完全不会损耗,断电10个小时了依然1V都没降!因此我用5L0380R改造了一下!改完后,输出电压12V只有3.2V,电路板嘀嘀嘀的响,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显示器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吗?

网友:
上个图来分析一下啊,就这样哪个看得出来

网友:
当然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了,原来的是用什么芯片的呢,为什么要用0380R改

网友:
原来是MDF2N60,配套的电源管理芯片我也都没有!0380R则是现成的,电源管理芯片就集成在里面!

网友:
输出部分应该没有短路,我断开电感,去掉灯管那边的,还是老样子!去掉一个保险,把驱动板负载的也全部都去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2751-1-1.html
这是本论坛的一个帖子,专门在讲如何用5L0380R改造的。

网友:
让大家费心了,真不好意思,我光耦第三脚要接地忘记了

网友:
呵呵,看来咱们干维修的,细心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0380需要的390k电阻,是1w的吗,还是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