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255E没有复位

楼主(2015-01-12):
    宏基 D255E 上网本 MINI 22脚没有复位 现在开机电流0.10 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请问复位怎么修?

   之前拿过来是换屏 屏订回来接上去花屏 之前的屏只是碎了一边 也没有出现花屏的现象 现在倒霉 只有修修看 修不好买主板回来 南桥芯片我换过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供电都出了  就查PG信号  还有时钟电路

网友B:
这是怎么个搞法的,是不是装屏没拆电池

网友:
我老婆搞过这种事情,桥 IO一起烧了

网友C:
不会吧,是不是他机器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B:
上个图纸来分析一下

网友B:
不看图纸什么都没测量时没法修的

网友D:
我修过一台是EC的问题,

网友B:
电流0.1供电都没齐全,肯定没有复位的

网友:
电流这么小应该是有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E:
查查复位线路,跑到那里

网友:
修好没有呢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怎么个搞法的,是不是装屏没拆电池

说的太对了 当时我徒弟弄得 电池没有拆下来  下次还是不给他们去搞啦!给机会让他们实习 却从不认真 自己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是不是他机器本来就有问题

拿来是屏坏的 没有其他问题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台是EC的问题,

你好 请问也是这个型号的机器码?

网友:
好的 我试下吧!不行你们在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0.1供电都没齐全,肯定没有复位的

电压都出来了额。

网友:
没有修好 在看看吧!不行订块主板回来 100元 亏点几十块钱 下次注意了 这次的事 以后自己动手 我修电脑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 给徒弟机会总是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查复位线路,跑到那里

经过I/O芯片跟CPU CPU跟显卡集成一块的 南桥 网卡 别的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出了  就查PG信号  还有时钟电路

好的 我在加班看看吧!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看图纸什么都没测量时没法修的

我有图纸 加我QQ 传给你把!谢谢你们 。

网友:
复位需要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纸来分析一下

图纸请接收。。

acer LA-6421P.pdf

网友F:
查复位的条件吧,供电都有了应发出PG信号,时钟正常时才开始复位啊。

网友G: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只有0.1电流?时钟肯定没有,检查看看,我以前就做个这个实验,能开机的把时钟供电取掉,上电是0.13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复位的条件吧,供电都有了应发出PG信号,时钟正常时才开始复位啊。

好的 谢谢 时钟电压真的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只有0.1电流?时钟肯定没有,检查看看,我以前就做个这个实验,能开机的把时钟供电取掉, ...

时钟有3.3V电压

网友:
装屏线不了电池有时候不知道是会烧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