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F上COMS电池后不开机

楼主(2015-01-12):
如题手中有一个华硕A52F的本本,故障现象是 不开机,去掉coms电池和笔记本的电池后 等一会就能开机,如果上coms电池或者上笔记本电池 2个任意上一个 只要第一次开机后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了。按下开机键没任何反映,就像没通电一样的,期待高手给我一个思路该从哪里检查或者大概是哪些地方有问题,谢谢!
如果发错板块了 麻烦请版主通知一下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  先查下EC的待机条件  如正常的话 再查南桥的PWRBTN和S3  S4

网友:
我估计得先查EC,或者直接刷刷看

网友:
关机后3v 5v还正常吗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RTC电路应该作为重点检修对像

网友(2019-09-17):
华硕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