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R33的I5的机器不触发 求解

楼主(2015-01-12):
惠普G4 R33的I5的机器不触发 求解 南桥不发给IO SUSCLK 时钟 所以IO 不触发  但是南桥已经换了 IO 也换了 检测信号 输入 等等都查过了没问题 就是不触发 已经修到过3块了 问题都一样一块也没搞起  按了开关3V 5V 才出来  松了开机键3V 5V 都没得了 一直按住开关一直有35V  这个机器有没有通病啊 大师们有修过到的么  今天又来一片 顾在来发帖求助

网友:
这个是slj8c待机的问题,也算通病把

网友:
后级不短路吗

网友:
EC别的引脚的状态注意监控下。

网友A(2015-03-02):
楼主帮给看看3/5V芯片是什么的型号的啊,我这个看不清了都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也同样的问题  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5-04-28):
我也遇到了。。。。。。。

网友:
你看图纸没啊?这个3,5V是出发后出来的

网友:
有3.5v出来说明是触发成功了、。你看一下pu13是不是发出1.8v了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后级短路。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pu13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给看看3/5V芯片是什么的型号的啊,我这个看不清了都啊,谢谢楼主了

up1585,可用51125代用

网友(2018-02-09):
我的个去,我和你碰到一样的问题,按开机键待机能出来,EC发给南桥的dnbswon有跳变,南桥的RTCRST,SRTCRST,INVRMEN,BATLOW,WAKE#,RI全部都是高电平,只换过南桥,一次换了两,一点用都没有,你修好没,我头都是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