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5 3 5V短路,上家修过的!

楼主(2015-01-12):
接电 开机,电流不上,直接拆板。在接电 查电压 公共断19V有,3 5V待机没有,打对地阻值,两个都是0欧,怀疑桥击穿了 ,测量芯片上的小电容 阻值几乎都是0欧。
先把桥拆下来看看 3 5V还会不会短路;拆下桥 打3 5V对地阻值 3V不短 5V短路。嘿嘿 接着上烧机法 ,摸机大法看看有那些芯片烫手 果不然有一个USB供电的 U4 八脚和PU502这两个烫手

换上在说;换上打3 5V对地阻值, OK  不短路。3 5V应该可以出来了(嘿嘿 想这问题应该解决了  可以换个新的桥就OK了),接电 测量3 5V,没有电(失望了,还以为可以了呢  继续查吧,应该是3 5V芯片问题)
,继续测一下3 5V芯片,看图纸测量EN   VIN   PG    基准电压2V   3 5V限性电压 ,EN  VIN有了 、 PG没有   、基准电压2V  不正常 2.69   、3 5V限性电压没有  换芯片吧。芯片上写的字母是EM EC  、找了个EM ED的芯片换上,接电 量3 5V  、出来了(这下上个新桥应该可以了吧)

换上新桥,接电 开机  电流跑上去了,在接屏看看  应该可以了,接屏   开机  显示了 ,此机修复完毕!

嘿嘿 这是师傅修的  我在旁边看着  学习了  ,顺便分享一下!(有说错的地方 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真是雷锋的传人-雷人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最后一句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雷锋的传人-雷人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是亮点。。

必须的  俺是新手,学徒!!

网友:
不谢!一样一样  有维修实例  也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C:
EN    下次楼主可以自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    下次楼主可以自己修了

呵呵  应该可以了  ,自己会有一点思路了。

网友:
能发下板号吗

网友D:
高手在明间,我没学过电路。还望高手们多发点贴,学习学习

网友:
判断桥挂很果断

网友:
机子装起来了  我也不记得板号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嗯 师傅 做个这个维修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在明间,我没学过电路。还望高手们多发点贴,学习学习

呵呵  我不是

网友E:
别人动手看起来容易,希望能早点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动手看起来容易,希望能早点自己动手。

是啊  自己动手,最起码要有自己的维修思路。慢慢来

网友:
不戳,赚到芊芊旧好了

网友:
能看懂图纸就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运气好上家没有动手脚。。。。。

呵呵 上家,动过3 5V那块

网友:
不是自己修的,表达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