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液晶显示器 型号:k202hql 连接电源没反应,怎么修好它?

楼主(2015-01-12):
请帮忙看一下,初次帮人维修显示器,啥都不懂。。。

网友:
电源板坏了吧

网友A:
一点也不会,送修吧

网友:
是源坏了。

网友B:
初次修显示器,这个没问题,老鸟们也是从菜鸟开始的,人生会有很多第一次。
但是,啥都不懂,就去鼓捣,很可能会出事。
建议:1、送修。
      2、想自己动手,就先学习一下。另外,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次修显示器,这个没问题,老鸟们也是从菜鸟开始的,人生会有很多第一次。
但是,啥都不懂,就去鼓捣,很 ...

打算自己修好它,我准备去查资料,我有电焊台什么的,电路图也略懂,万用表正在邮寄中,还要几天才到,我还有几天预习。只是希望能有老鸟带,给点意见啥的,自己也好少走点弯路。

网友:
我还没有拆开的,请问拆的时候和修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_^,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会,送修吧

打算自己修好它,我准备去查资料。希望能有老鸟带,给点意见啥的,自己也好少走点弯路。我还没有拆开的,请问拆的时候和修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_^,谢谢

网友C:
指示灯不亮的话,先从电源查起,一般有两个电压12V、5v,12V是给灯管供电的,5v多用于驱动板供电。这两个电压只要接通220V的交流电就应该有输出。

网友C:
再次提醒你一下,带电测量电源板时注意安全。高压板点亮灯管后的电压有800V左右吧,并且使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的。

网友D:
没修过最好别动,安全第一。

网友E:
衷心 希望你能独立修好  ,但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
安时序查找 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衷心 希望你能独立修好  ,但切记安全第一

嗯,谢谢,我会量力而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谢谢,我会量力而行。。。

嗯 望你有更好的突破

网友:
修个P。直接淘宝上订块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提醒你一下,带电测量电源板时注意安全。高压板点亮灯管后的电压有800V左右吧,并且使用万用表是无法测 ...

我不装好不敢通电的   我尽力测一下吧,小问题就自己修。有不懂的下次再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不亮的话,先从电源查起,一般有两个电压12V、5v,12V是给灯管供电的,5v多用于驱动板供电。这两个电 ...

请问这个怎么拆开?底座已经卸下,螺丝都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会,送修吧

请问这个怎么拆开?底座已经卸下,螺丝都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修过最好别动,安全第一。

请问这个怎么拆开?底座已经卸下,螺丝都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保险……………………

请问这个怎么拆开?底座已经卸下,螺丝都卸了

网友H:
最近也刚开始逛论坛学芯片级维修,一直靠找人修被人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望你有更好的突破

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拆,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刚开始逛论坛学芯片级维修,一直靠找人修被人宰啊!

嗯,我是自己对维修很感兴趣,这个显示器是我听说,然后自己去找别人让我试一下,不敢乱拆,等下弄坏了。

网友C:
你最好准备两个刮刀,这样拆机基本上没有外伤。因为这东西材料应该是钢的吧,反正是挺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准备两个刮刀,这样拆机基本上没有外伤。

我有很多刀片之类的,铁片也很多,可以用刀片吧?然后是正面朝下还是背面朝下拆?

网友C:
你这是多大的显示器??稍微大点的上下条直接暴力拆解也可以,你那是品牌显示器,第一次拆的时候可能比较难拆。现在是不是前后壳已经可以取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多大的显示器??

估计17-19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多大的显示器??

还是2代身份证好用,一刷就开了^^

网友C:
能看到里面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了吗?如果能直接看到电源板,那只能说这台显示器不怎么样的。起码偷工减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多大的显示器??稍微大点的上下条直接暴力拆解也可以,你那是品牌显示器,第一次拆的时候可能比较难 ...

刮坏了9个扣。。。从底部开始刮的,结果底部的扣全坏了

网友:
上图片,已成功拆开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里面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了吗?如果能直接看到电源板,那只能说这台显示器不怎么样的。起码偷工减料了。

下面有图了,都是合金包着呢

网友:
这是电源板吧!包裹的合金都是用胶粘上的怎么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里面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了吗?如果能直接看到电源板,那只能说这台显示器不怎么样的。起码偷工减料了。

接下来我把排线都拆了?再四胶布,打开合金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里面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了吗?如果能直接看到电源板,那只能说这台显示器不怎么样的。起码偷工减料了。

!!!用试电笔试了下,两块板子的固定螺丝都有12v的电压,辛亏用试电笔拆的。。。

网友I:
一点也不懂没法了

网友:
没人教了,不敢拆了 固定电源板的螺丝还没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一点也不懂没法了

看我都拆到这份上了,来教教我

网友:
插电一点反应都没有,首先查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刮坏了9个扣。。。从底部开始刮的,结果底部的扣全坏了

没事,经验就是这样“折腾”出来的,相信你合上盖再拆几次就很熟了。
这些暗扣,从哪一个入手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是2代身份证好用,一刷就开了^^

用银行卡刷,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我都拆到这份上了,来教教我

真心想学,就静下心,在显示器版块多看贴,之后再去实践。
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祝你成功,注意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银行卡刷,效果会更好

银行卡试了一下,不行,太薄,差点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真心想学,就静下心,在显示器版块多看贴,之后再去实践。
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祝你成功 ...

嗯,拆了就没有去动了,因为不懂了,先看看资料一步步来。折腾坏过很多东西还是有些经验啦~\(≧▽≦)/~啦啦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银行卡试了一下,不行,太薄,差点坏了

你还真试啊,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太认真了

网友J:
外壳都没打开,怎么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嗯,拆了就没有去动了,因为不懂了,先看看资料一步步来。折腾坏过很多东西还是有些经验啦~\(≧▽≦)/~啦 ...

搞坏东西很正常。
我第一次整自己家里的显示器(被雷打坏了),取屏线时毛手毛脚地把那一端的接口从电路板上给扯开了。后来整了好久才把接口重新焊好,因为有几个焊盘给带起来了。还好,显示器还是修好了,就是PWM芯片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外壳都没打开,怎么说呢,

电源板都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真试啊,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太认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搞坏东西很正常。
我第一次整自己家里的显示器(被雷打坏了),取屏线时毛手毛脚地把那一端的接口从电路 ...

刚刚到的万用表,折腾了一下,没看说明书,直接打750V红表笔插20A孔去测显示器的电源线(插座不好测)结果。。。短路了,把电源线烧断了
等下还要接电源线了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我qq:212179840,一般晚上才有时间的

网友:
那个要通电测量,看12V5V正常吗,假负载后正常吗?判断是哪块板子坏

网友:
用刀片撬开,注意不要搞断那么多卡扣

网友:
直接换板。拆都不会说个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刚到的万用表,折腾了一下,没看说明书,直接打750V红表笔插20A孔去测显示器的电源线(插座不好测)结 ...

真的无语了,好好看说明书, 表孔都没插对就开始乱测了,会出事的。
带电检测,一定要注意安全,事故常出于疏忽。
也许正是这样,所以没人愿意教你啊,万一出事怎么办?谁负责?

网友K:
LED 没有修过,第一次说真的很难的,你用(电笔)量电源板电压(错误)用表。周边有锡纸直接打开,先下LED灯线,再屏线,开关线,把电源板拆下来,(电源板)1目测 2测量 3更换   安全第一,如果给电了,你今天就不再动了,先来迅维网/学校/学下。

网友F:
又坏了一台显示器。。。听说我在修,就送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LED 没有修过,第一次说真的很难的,你用(电笔)量电源板电压(错误)用表。周边有锡纸直接打开,先下LED ...

LCD哦,用电笔拆螺丝,看到电笔亮了,才知道有电
今天还不会去通电的,电源板还没看懂呢,先学习学习再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无语了,好好看说明书, 表孔都没插对就开始乱测了,会出事的。
带电检测,一定要注意安全,事故常出 ...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无语了,好好看说明书, 表孔都没插对就开始乱测了,会出事的。
带电检测,一定要注意安全,事故常出 ...

目测有高压板几个电容颜色不正常,然后去测,c807/c809都显示0000。已经找到至少这两个问题了,继续去看书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提醒你一下,带电测量电源板时注意安全。高压板点亮灯管后的电压有800V左右吧,并且使用万用表是无法测 ...

目测有高压板几个电容颜色不正常,然后去测,c807/c809都显示0000。已经找到至少这两个问题了,继续去看书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K:
LED 没有修过,第一次说真的很难的,你用(电笔)量电源板电压(错误)用表。周边有锡纸直接打开,先下LED ...

目测有高压板几个电容颜色不正常,然后去测,c807/c809都显示0000。已经找到至少这两个问题了,继续去看书去
万用表毫安档保险丝已经烧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烧的

网友:
我刚买的万用表

网友:
LZ不知你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坏了一台显示器。。。听说我在修,就送过来了

这个显示器是中正友的高压模块坏了

网友:
没有元件可以换,明天去买

网友:
15寸的显视器吗?保险吹了,电源板有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测有高压板几个电容颜色不正常,然后去测,c807/c809都显示0000。已经找到至少这两个问题了,继续去看 ...

你量电容?用什么档?C807 C809是电容来的。电容要是000说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测有高压板几个电容颜色不正常,然后去测,c807/c809都显示0000。已经找到至少这两个问题了,继续去看 ...

是你表笔插到电流孔,档位为电压档测市电时烧的,你不是说电源线都烧坏了。
你看你不小心,说明操作书都不看就瞎动手,害得你新入手的胜利表就负伤了

网友:
ACER显示器3年报 送修吧。

网友:
用很薄的东西撬别上的线 慢慢的撬开  记住不要太大力了 小心敲坏了

网友:
用表量量注意